在机械设备维修案例中的逻辑思维

楼主(2018-10-15):
在浏览“一个小零件引起“血案””(http://www.cmiw.cn/thread-805793-1-1.html)一帖时,联想起俺多年前的一次维修案例。当年俺在一家饮料厂当设备 主管,厂里全是配套的连续生产线,即便某个小小的节点(单机)出事,都会导致全线停产,由于产品是液体饮料,时间一长很容易质变,所以设备出故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那次的故障状态是午饭后机器启动不起来,维修人员到场后逐次检查各单机的电源电箱,包括里面的各类开关啊什么的,摊子搞到老大,还是一头雾水.俺在办公室看看时间已临近我给出的极限了,赶紧到现场,首先让维修人员把各单机拆开的零部件恢复原状,俺就利用这段时间空档把发生故障的前因整个的梳理个遍:“午饭前设备运转正常,下班时生产线停机是由专人(班长)操控的,饭后(半小时)回来就开动不了,中途机房是上锁的,没人来过。”,问明白后,俺就断定设备应该没多大问题,随即俺就逐个单机目测检视,发现某个单机的急停开关被按了下去,俺将其复位后,全线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机械维修和逻辑思维貌似是俩码事,但俺一直以来都将其结合起来,还特地看了关于逻辑的书,凡事动手之前先想了个遍,这样往往会事半功倍。
“一个小零件引起“血案””(http://www.cmiw.cn/thread-805793-1-1.html)是个好帖子。赞!

网友:
多谢楼主的赞,正如楼主所说的,在处理问题要多想,也要多观察,有很多问题都会通过一些细节表露出来。将这些细节串联在一起去思考,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A:
感谢老马前辈的分享!
你说的这个“急停开关被按了下去,俺将其复位后,全线就可以正常启动了”,我在钻井平台上也遇到过,我们是做钻机刹车系统的,在紧急出现时,比如,钻台井架上的游车大钩刹不住车时,井下上百吨的钻柱会砸下去,出现事故。所以,在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必须急中生智按下“紧急刹车”按钮。
后面重新启动机器时,需要按下解锁键,整个控制系统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马前辈的分享!
你说的这个“急停开关被按了下去,俺将其复位后,全线就可以正常启动了”,我在钻井 ...

正如您所说:此开关是机器“....在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必须急中生智按下“紧急刹车”按钮。”,平时(及正常停机)是不会按它的。当时饭前下班应该是某个员工无意中按了,才导致整个案例的发生。此事反映的管理问题,题外话了!

网友B:
这与设备的设计方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把急停按钮设置为给所有的动力部分断电,但保留控制(监测)回路的电力供给,或者干脆像应急灯一样,急停后控制回路由内部电池供电,自动提示断路位置(几号急停被按下了),后面也就不用大费周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与设备的设计方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把急停按钮设置为给所有的动力部分断电,但保留控制(监测)回路的 ...

您说得对极了,生产线是早期从鬼子那引进的,如果那开关俺下之后有个亮灯指示,那就不会有那次停机啦!偏偏那时侯的开关没有亮灯功能,而且按下去的状态与正常状态只是稍低一点点,不留意还看不出来!

网友:
马师傅说的在理,先想再做,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网友:
先要有基础知识,逻辑思维才能派上用场。
那个案例,在我学徒时候也遇到过,自己捣鼓几下就好了。
无基础,无逻辑。

网友:
思考很重要,不能盲目,我以前修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设备有热压头,温度 有要求,有加热管加热,然后设备某根气管松动漏气,全吹热压头上面了,导致温度上不去,修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看好几个人在哪捣鼓,我过去一看,发现风吹降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您所说:此开关是机器“....在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必须急中生智按下“紧急刹车”按钮。”,平时(及正 ...

急停开关可以考虑下误触防护措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