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长机架拼接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15):
如图,要拼接一个机架,形状如图,中间焊接处有一个立板,请问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拼接方案?底下放4个脚支撑。

网友:
承重,负载呢

网友:
材料,厚度?

网友A:
前后两截上可以再加几个立板。

网友:
建议增加两条筋!

网友B:
立板厚度多少?立板别太薄,这样焊接应该可以。

网友:
点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两截上可以再加几个立板。

有几个立板的,我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板厚度多少?立板别太薄,这样焊接应该可以。

立板5mm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