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管和钢板如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8-10-15):
各位大侠,打算用方钢管焊接处一个支架出来。之后在支架上安装一块厚为5mm的钢板。如下图所示,问题是如何通过螺栓螺母将方钢管和钢板连接起来呀?恳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四个角分别加上两块方型连接板板,一块跟顶板焊接,一块跟支撑腿焊接,连接板相应打孔,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角分别加上两块方型连接板板,一块跟顶板焊接,一块跟支撑腿焊接,连接板相应打孔,攻丝

大侠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这里其实想问的是上面那块钢板(棕色的)如何跟方形钢管(绿色的)连接起来?

网友:
你想问的是下面四个支腿和上面的方管框架如何连接吧?
支腿顶端焊个螺柱,方管框架钻孔,螺柱插进去,拧上螺母,用梅花扳手紧固,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方便,看看别人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方管距边近点的地方打孔,螺栓螺母应该可以

网友B:
我通常在上面的四个方钢内焊接个耳朵,再固定上面的钢板

网友:
没注意把二楼也当成楼主了。。。
考虑到方管壁厚不够,可以把方管端头切掉一部分,焊上一块厚板,然后加工丝孔,钢板钻孔,用螺栓固定

网友C:
首选顶板和管采用焊接,如果一定要用螺栓的话,方管钻孔,螺栓头在顶板同边接触,锁上螺母,摆好顶板位置,将螺栓头焊在顶板上,这样定位准确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选顶板和管采用焊接,如果一定要用螺栓的话,方管钻孔,螺栓头在顶板同边接触,锁上螺母,摆好顶板位置, ...

那是不是只能在方管距钢板边近点的地方打孔了?里面的孔打了也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能在方管距钢板边近点的地方打孔了?里面的孔打了也装不上?

可以在方管侧边开个口就可以装了

网友:
一定要螺栓螺母吗?钻尾螺丝不知行不行

网友:
四个支腿用方钢管,四个方钢管上面各焊接4块垫板,将大平板用螺栓和螺母联接与四块垫板板上。上面那块大平板有多厚?

网友:
要求不高就一起打通孔,螺栓螺母锁住就好了;
要求高的话,可以用螺丝从下面锁,支架通孔,板子打孔攻牙,锁好在磨一下,一片太平

网友:
方管打孔攻牙,钢板打沉头孔,用沉头螺丝固定,螺丝不突出。方管太薄的话就在方管底面开大孔用套筒拧上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在上面的四个方钢内焊接个耳朵,再固定上面的钢板

不错的方法,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理解。

网友:
5mm钢板不至于中间塌陷,周边焊接可否

网友:
方管上是可以打孔攻牙的,而且看方管对角的链接,楼主是新人吧?一般对角都是切45度拼焊的。

网友:
我这边的做法都是在方钢上焊接四块小的铁板,然后铣平,钻孔锁螺丝

网友:
钢板背面点焊或断续焊即可。

网友:
如果安装,就在方管上打孔,位置靠外一点,用焊接螺母(焊两点)。然后安装板打平头螺钉孔,直接用平头螺钉紧固即可。对于这个结构,一般都是直接焊接,很少安装。

网友:
还要看使用要求和限制条件了,没有限制连接方法好多呢。

网友:
有种叫自钻自攻螺钉

网友:
拉铆了解一下

网友:
方管如果不厚的话直接用自攻螺丝固定即可

网友:
板材打孔,框中插入工业型材,然后用T型螺钉固定😄😄😄

网友(2021-11-02):
都是牛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