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群里大佬求助 越野赛车的横向稳定杆设计

楼主(2018-10-15):
在做一辆钢管越野车   加装一个横向稳定杆   求大佬指教 设计计算方法   小白做出一稿  就在路上走了一段就断了   找不到问题原因   求指导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如何工作的,但看起来像是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如何工作的,但看起来像是强度不够。

确实是强度不够引起的   我是想知道我的设计方法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设计方法不对导致连杆扭断的  还是说选材不对造成的

网友B:
横向稳定杆不能刚性连接吧,换弹性大点的杆行不行

网友:
望大神解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向稳定杆不能刚性连接吧,换弹性大点的杆行不行

这个是连接件  只能用高强度的材料    有一根横置的弹簧钢呢   那个起主要作用   连接件只能用高强度的

楼主:
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C:
联接的耳已经变形了...你可以查查相关的已经改造好的案例,看看是否有设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接的耳已经变形了...你可以查查相关的已经改造好的案例,看看是否有设计错误

恩恩  是呢  那块不知道时强度不够还是。。。
那个 改造好的案例从哪里查呢    有点蒙圈    现在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是呢  那块不知道时强度不够还是。。。
那个 改造好的案例从哪里查呢    有点蒙圈    现在感觉无 ...

越野车不是有论坛,俱乐部什么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野车不是有论坛,俱乐部什么的么?

哦哦 好的  谢谢 我找找

网友D:
楼主材质选的什么?貌似材质强度不够?

网友E:
楼主第一张图中哪个是横向稳定杆?另外能说说这个横向稳定杆的作用吗?
赛车运动时,它的受力状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材质选的什么?貌似材质强度不够?

连杆选的是普通碳钢 8.9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第一张图中哪个是横向稳定杆?另外能说说这个横向稳定杆的作用吗?
赛车运动时,它的受力状态是什么? ...

主要就是在车辆过弯的时候防止车辆侧倾  稳定杆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不起作用 在车辆过弯 或者左右两轮胎高低不平的时候机械调节使两轮胎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我图片上现实的是横向稳定杆连杆 (李子串)现在是这个李子串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