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CT时间到底应该怎么算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8-10-15):
比如:  上料机--搬运--工站1--工站2--工站3--工站4--搬运--下料机,这样一个工作流线,CT 时间是取决于用时最长的那个工站吗?还有同步的动作时间如何去除和分析,请大佬赐教一下

网友A:
单个工站把动作时序列出来,分析同步动作,再进行最长时间计算;对于流水线,耗时最长工站时间加上进出料的时间就是产线节拍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工站把动作时序列出来,分析同步动作,再进行最长时间计算;对于流水线,耗时最长工站时间加上进出料的 ...

你好,就是时序图怎么列呢,分析同步时间感觉好废脑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工站把动作时序列出来,分析同步动作,再进行最长时间计算;对于流水线,耗时最长工站时间加上进出料的 ...

方便留个微信交流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共同学习。

网友:
其实CT生产节拍取决于瓶颈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