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翻边如何建模?

楼主(2018-10-15):
最近在做一个压铸件,压铸件周边需要做翻边加强零件的强度,建模时遇到如下问题:
1.如何做这个翻边,本人现在采用的是普通建模的方法,先生成曲面然后加厚在进行抽壳,出来的是下图的效果;
2.本人就做出来的零件不能出模,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使这个零件的翻边平行于出模方向,见下图,使零件能够出模。
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有个命令是垂直于Z面扫描。
另外你这个图做锌合金也可以叫模厂做机构顶出来的。

网友B:
可以按出模方向拉伸后再进行倒角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命令是垂直于Z面扫描。
另外你这个图做锌合金也可以叫模厂做机构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出模方向拉伸后再进行倒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