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三维的时候,方管怎么画?

楼主(2018-10-15):
是画个矩形呢,还是按实际情况,矩形的倒圆角也画上?

网友:
三维软件有型材库!

网友:
3D草图再调取型材截面就好了

网友:
库里可以直接调出来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不过UG也有那种库吗?

网友:
sw中可以用焊件 界面来画

网友:
模型库里可以调用的

网友:
有型材库,就算没有库 根据实际情况了。经常用方管建议画的 跟实际差不多最好,如果只有一两次 焊接的时候要求也不高 方管周边不会有什么干涉的 画不画圆角就无所谓了。我一般画什么模型  主要是就外形尺寸 和安装尺寸  其他的只画个大概就行。没必要太多精力浪费在这上,

网友:
用3D草图画线,然后从特征----焊件-----结构件,从库里调用,基本从方管到角钢到型材,要什么都有!

网友:
SW应该有型材选型库,直接调用。UG则没有,通常我都是草图~拉伸~倒角~抽壳

网友:
调用标准库

网友(2022-03-26):
有库?怎么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