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toolbox无法启用

楼主(2018-10-15):
各位,solidworks2015中toolbox无法启用,没有齿轮,希望哪位帮忙。

网友:
既然toolbox无法启动,又怎知没有齿轮

网友:
没激活吧 重新网上下个免费的工具箱先凑活用

网友:
搞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下载个凯元工具箱或沐风工具箱,里面有齿轮等一堆设计的小插件

网友:
方程式能不能用

网友:
重新安装下TOOBOX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下,我当时就是在注册表里面改了一下。
win+r   regedit
在注册表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没有右键window文件夹建一个项,命名为Installer
在Installer上新建一个Dword值,32位即可,名字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右键新建文件修改,设值为1

网友:
重装一下,多打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