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润滑知识】液压油能当作润滑油使用吗?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8-10-15):
常在论坛里看到一些关于工程机械液压油当做润滑油来使用的帖子,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关于工程机械液压油能不能当作润滑油使用的话题,而众多的网友也经常为这个问题争论。那么,工程机械液压油究竟能不能当作润滑油使用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想要弄清楚工程机械液压油不能当作润滑油使用的原因,那就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润滑油,什么是液压油。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润滑油,什么是液压油。

▉润滑油

润滑油是润滑剂的一种,它介於两个相对运动的物体之间,具有减少两个物体因接触而产生摩擦的功能。另外,它还具有着冷却、防锈、清洁、密封和缓冲等作用。而润滑油又分为柴油发动机润滑油和汽油发动机润滑油,它们各有不同的牌号可供选择。

▉液压油

液压油是利用液体压力能的液压系统使用的液压介质,在液压系统中起着能量传递、抗磨、系统润滑、防腐、防锈、冷却、密封等作用。液压油是一种传递压力(动力)的专用油,它分为普通液压油、抗磨液压油和低凝点液压油等几种。而工程机械液压油是针对工程机械及压铸机的实际工作环境要求而研发的液压系统专用油,与其它液压油相比工程机械液压油具有更好的抗磨性、防锈性、抗乳化性、抗氧化安定性、水解安定性和热稳定性。

工程机械液压油与润滑油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相同点

从上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润滑油与液压油同样都具有着防磨、冷却、防锈、清洁、密封等作用。而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液压油可以当做润滑油使用的话语的主要原因。

▉不同点

在主要作用上,润滑油和工程机械液压油还是不同的。润滑油的主要作用是减小物体摩擦而对机械所造成的伤害;工程机械液压油的主要作用则是传递压力(动力)的。
侧重点的不同

正是由于他们的主要作用不同,所以润滑油更加注重降低磨擦,减缓磨损和防止金属烧结的功能;而液压油则更注重粘度指数,它要求液压油在高温下有良好的表现在低温下确保容易流动,降低能耗。

液压油当做润滑油使用有什么危害

1,液压油的粘度一般是比较小的,而润滑油的粘度一般是比较大的,因此液压油当做润滑油使用时,油膜的形成是比较困难的,而这就容易导致机器磨损比较大,甚至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2,液压油与润滑油的主要作用不同,因此,它们里面的添加剂也是不同的,而两种油混用的话会导致性能的变化,甚至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使得油变质,进而导致机器磨损较大。

3,液压系统的工作温度并不高,但是液压油传递的单位压力却很大。然而发动机曲轴箱的工作温度很高,加上燃烧室高温高压燃气的窜入,这就会使得液压油的各项功能更快失效,从而导致机器磨损加大,严重者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总结:

液压油和润滑油虽然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防磨、冷却、防锈、清洁、密封等。但它们的不同之处也是不少的,而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导致了液压油不能当作润滑油使用。如果有特别说明,液压油可以当作润滑油使用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在文章最后提醒工程机械行业的朋友们一下,液压油时不能当作润滑油使用的。

———— / END / ————

网友:
学到了,感谢大佬

网友:
作为曾经的同行,不知道怎么评论!

摘录,拼凑技术类的文章,最好能细致严谨些,少一些误导!谢谢!!

网友(2019-01-15):
液压油也是润滑油的一种
润滑油的选择要根据设备运动形式、载荷大小、运转速度、工作温度、环境介质
来选择不同粘度等级、不同承载能力、不同适用温度范围、以及耐强氧化或酸碱等能力的润滑剂。

帖子上说的润滑油好像指的是发动机油,液压油确实千万不能加到发动机内。
发动机油需要更低的结焦积碳倾向,需要大量的清净分散剂,更好的抗氧化性能。
一旦用了,最严重的问题是很快油品结焦导致油路堵塞,发动机缺油拉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