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W的装配图,几个月前好好的,今天惨不忍睹

楼主(2018-10-15):
一个SW的装配图,几个月前画的好好的,今天打开一看变得惨不忍睹,乱七八糟,气缸变了型号,很多零件不见了,完全恢复要很长时间,是不是画好以后另存一个为IGES和STEP格式,这样就有了一个不会改变的SW图,有人要看时不用担心模型变了还不知道

网友:
自己零件替换了吧   大版本自己备份个压缩包靠谱点

网友A:
气缸变了型号是什么意思?数模不对,还是文件名变了?文件名不可能会变,数模不对有可能是图层的问题,没有设置你需要的图层为可见。还有零件不见的原因是有可能数模没有保存到你说需的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变了型号是什么意思?数模不对,还是文件名变了?文件名不可能会变,数模不对有可能是图层的问题,没有 ...

还好以前把图发到社区过,还能看到正确的装配图

网友:
明白你的感受,我也有过...

网友:
调用标准件特别是SMC的气缸,最好注意文件名,有些文件名就是123这类的,很容易重合覆盖

网友:
是不是在不同的文件夹里有重复的零件名称?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同一项目的零件都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重新用正确的零件做零件替换,把零件和装配体的路径在找零件的过程中引导下就好了,有点费事了。

网友:
    画好的图纸 打包带工程图 单独存起来。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最多标准件 出点问题。

楼主:
刚画好的那段时间多次打开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打开却出现巨大变化,感觉SW对图纸的保存有很大问题,比如版本升级后,对很旧的版本模型可能会出现打不开的问题,但SW每年都会升级,功能会越来越好,你不升级还打不开人家的资料

网友:
是不是你还不了解S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以前把图发到社区过,还能看到正确的装配图

从SMC下载下来的气缸数模,里面每个子零件都叫1/2/3/4,当你一个图里出现多个气缸或SW打开多个含气缸的装配图时,气缸就会乱套,建议在气缸的装配体里,把每个子零件都虚拟化,然后保存一边,这样基本就不会遇到了

网友:
根据设计日期把 所有的图纸都放在一个文件夹中,然后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SMC下载下来的气缸数模,里面每个子零件都叫1/2/3/4,当你一个图里出现多个气缸或SW打开多个含气缸的装 ...

就像图里这样的,当然也可以给每个气缸的子零件改名字,也能避免楼主的情况,只是气缸多的情况下比较烦

网友:
是不是,打了名称一样的零件或部件,导致原模型被替换了。

网友:
把软件关了,重新打开这个图应该不会错

网友:
配置出错

网友C:
转STEP有备无患。

网友:
可以看一下SolidWorks自带帮助里面的“查找参考文件”,看完后会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有人用的是这种方法,调用图库之类的模型,将草图打开,将符合∑去掉,这样就不会变了,问题是这样比较麻烦
我这次忘记这样了,结果现在图纸上轴承等图库上东西都消失了,可能变得很小藏起来了,SMC的气缸有的变了
看来这个不能省,这个是不是与公司电脑是无盘的有关?因为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一直没关电脑,免得每次打开电脑
都要重新设置,所以那段时间图纸不会变化

网友:
正确的图被覆盖了,文件名肯定有一样的重复了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最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STEP有备无患。

转STET就死机,不知是不是服务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