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的软轴

楼主(2018-10-15):
汽车前档玻璃,双曲面的,即前后跟左右都是曲面的,现在要弄个滚刷清洗。尼龙毛的。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曲面也不一个,直辊刷试过不行,所以滚刷要弄成曲线的 适合玻璃曲面,用活动关节,调节大小曲面,关节部分毛种不上,而且曲面贴合不是很好,有没有谁见过那种软轴传动的毛刷,或者有好的建议也行

网友:
如果毛刷的毛做的长一些,是否可以根据其弹性来形成曲面变动的效果?

网友(点评):
最早就是长毛刷,结果软趴趴的 甩起来粉尘一堆 而且曲面低的地方摩擦力很大 直接把玻璃弄碎了

网友:
你没有看过或者用过自动洗车吗?没有的话,去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建议你网上查一下,或者直接借谁车去看一下。其实我也没有研究过。只是在车里看到大概动作。另外你用尼龙毛是不是钱多,想把别人漆刮花好破破财

网友(点评):
不是洗车的 是玻璃生产设备

网友:
都是多斜面的。那能有那么贴合的

网友:
用试管刷行不行?

网友:
直轴增加点比较长的软刷毛,可以弥补曲面高低不平的情况,基本上玻璃面都能照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