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车1Cr17Ni2外圆,Ra0.8达到否?

楼主(2018-10-15):
  数车车1Cr17Ni2外圆,Ra0.8达到否?熟悉该材料的朋友解答下,谢谢。

网友:
产品直径多少,长度多少,我加工过精铸不锈钢,具体材质忘记了,表面可达Ra0.4

网友:
钢件可以达到0.8,不锈钢没有加工过,个人觉得够呛达到0.8

网友:
看你机床了。你弄个普通车床肯定不行。进口的200W以上的没问题。

网友:
单纯机床不行吧,以前试验过,没成功

网友:
金刚石车刀有可能可以车出来。。

网友:
属于马氏体不锈钢,用好刀具和切削参数应该可以,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根据刀尖半径选择合适的进给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根据刀尖半径选择合适的进给速度

能实例下不,例如0.4、0.8的进给怎么选择?

网友C:
超精密车床,转速达到8000转以上,采用金刚石刀具,最后一刀进刀量尽可能调到0.03mm,增大前角,加工时采用尾架风扇(防止已加工面缠屑),保证没问题。

网友:
床子和刀具是关键,最好选用天然金刚石刀具,刀刃可以做的比较锐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精密车床,转速达到8000转以上,采用金刚石刀具,最后一刀进刀量尽可能调到0.03mm,增大前角,加工时采用 ...

这种加工方式估计没几家公司承受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实例下不,例如0.4、0.8的进给怎么选择?

0.4的刀尖进给0.08mm/转,0.8的刀尖,进给0.15以内,不通的刀尖材质,类型,工件的材质会加工出不同的粗糙度,一定要以现场实测的结果为准

网友D:
车刀位置加个挤光刀,可以完美解决粗糙度问题,一把挤光刀大概2000左右,我们大批量生产产品这样干的,比磨削还漂亮,加工的是轴上的轴承安装位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可惜我们是小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刀位置加个挤光刀,可以完美解决粗糙度问题,一把挤光刀大概2000左右,我们大批量生产产品这样干的,比磨 ...

用光整滚刀是个办法,最经济的办法是挂一个砂带机,一刀活结束!

网友:
光整滚刀最大的好处是不起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