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装了米思米的安装包

楼主(2018-10-15):
今天米思米发了一个邮件给我,因为公司的电脑是无盘的,安装后关机就没有了,所以没有使用这个安装包,社区有谁安装了,说说有什么好处

网友:
米思米、怡和达、上隆,一样的作用。设计时零部件选型和调数模很方便。

网友A:
大神解释一下,电脑什么是无盘的??这样怎么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解释一下,电脑什么是无盘的??这样怎么用的了?

应该是跟网吧电脑或者学校的机房一样的设置吧,关机不保存在本机,只有主机才可以

网友B:
这个插件我装了,以前的光盘版也装有
作用都差不多,插件版可能资料更详细点,各项选型参数和网站一样一目了然,并且直接导出模型到solidworks里,版本最低是2014版
旧的光盘版大概就是选型出模型,可以选择多项软件。
我是刚装的插件,而且平时用2012版本,用他们东西不多,不算熟悉。
无盘电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终端在显示器上运行其他都在服务器?看描述不像,估计是和网吧一样,数据保存在服务器,数据盘可以随意操作,但是本地电脑硬盘安装了冰点还原,在冰点还原没退出前,本地电脑安装任何东西,存任何东西,哪怕中任何病毒,都可以还原成初始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插件我装了,以前的光盘版也装有
作用都差不多,插件版可能资料更详细点,各项选型参数和网站一样一目 ...

公司电脑无盘就是全公司电脑共一个服务器,自己安装软件和设置关机就没有了,不知这样是节约成本还是便于保密,但服务器一有问题全公司电脑都不能打开,而且用SW时电脑速度特别慢(这个可能与服务器的配置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电脑无盘就是全公司电脑共一个服务器,自己安装软件和设置关机就没有了,不知这样是节约成本还是便于 ...

搞一套服务区钱不少,3D这类东西耗钱,集中在服务器那应该不少钱,可能方便管理不让随意撰改搞破坏之类,也方便远程办公?保密有一定的。
还不如本地机器封所有接口且装冰点还原一类东西,数据存服务器,灵活性强很多

网友(2019-02-26):
我也收到,也安装了,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2019-04-30):
https://www.misumi.com.cn/r/rd_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