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诸位都用什么软件管理机械图纸的?

楼主(2018-10-15):
分散管理,太繁杂了,不同时期修改的图纸很容易搞混,想同步到服务器上管理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plm

网友(点评):
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需要强大的图纸管理程序来实现。

网友A:
我也想找一款简易实用的PDM系统用的,但是好多都需要二次开发才好利用,特别是借用关系比较复杂的BOM,十分需要PDM管理,看到很多都是二次开发由开发公司来实施的,小公司根本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一款简易实用的PDM系统用的,但是好多都需要二次开发才好利用,特别是借用关系比较复杂的BOM,十分 ...

针对小微企业的管理待规范,技术人员少、产品结构相对不复杂等特点;华天软件Inforcenter8.0为小微企业提供了简单易上手的SMART PDM,用于集中管理小微企业技术资料,方便查阅、使用、协作。

网友(2020-07-08):
机械图纸的管理,中小型可以用安装试用一些图纸管理软件(系统),如:彩虹图纸管理软件,可对机械图纸进行集中规范理、编码管理、权限管理和版本管理等,相对于PDM/PLM来说部署周期短,性价比也更高快捷的给企业搭建起统一的图纸文协同管理平台。大型企业呢可以直接上PDM/PLM,当然也可选择先上图纸管理软件,快速给图纸规范,再上PDM/PLM,因为图纸规范是PDM/PLM的实施前提,等图纸的各项管理工作得以规范化、标准化后再直接升级至PDM/P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