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这一招,大型装配体就能秒开了

楼主(2018-10-15):
用SOLIDWORKS做大型设备设计或者工程类项目的工程师,在打开总装配体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体会,那就是需要大段时间等待打开文件,虽然SOLIDWORKS提供了大型装配体模式,但是如果零件数量太多,打开速度还是不快。现在有一种可以秒开大型装配体的方法,那就是大型设计审阅。

大型设计审阅能让您快速打开非常大的装配体,同时仍保留在进行装配体设计审阅时有用的各项功能。6千多个零件的装配体,可以在5秒以内打开。

使用方法如下:
选择“打开”窗口,然后把模式改为:大型设计审阅

在大型设计模式下,支持如下功能:
  • 导览设计树
  • 测量距离
  • 生成横断面
  • 隐藏和显示零部件
  • 生成、编辑和播放走查

如果需要对某一部分结构做深入分析和调整,可以在设计树上选择这部分,然后选择“以轻化选择性打开”,如下图:

网友:
SW的大型装配体,可操作性太差。

网友(点评):
比如呢,有实例吗,你的意思solidworks那么多的销售收入都不是来自机械设备,而是工业设计吗

网友:
SW总装配图档越设计越大,也越卡!这样很不好,建议学习UG的方式,最大的数模都不会是总装配图。

网友(点评):
最大的数模都不会是总装配图,你指什么说的,文件大小还是文件所表示的实物大小。长度超过2公里的装配体算不算最大的数模。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大型装配体采用审阅模式打开非常方便,不用长时间等待模型完全加载,不影响方案讨论。我们对于大型装配体常采用这种方式打开文件。

网友:
嗯,的确快了很多

网友:
好像可以自动的

网友:
2011年就发布的2012版就有的功能,过了七年你才拿来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