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一下,六边形传动轴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8-10-15):
最近看到一个皮带线,传动主轴是一根正六边形轴。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主轴的优势是什么。
轴是正常的直连,由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连接轴。轴是通过键连接同步带轮,带动皮带传动

在网上找了下,没找到正六边形轴的介绍。是不是出了正六边形轴,是不是还有正四边形,或者正八边形轴呢

网友:
适合传动两接头中心距的调整。很多带万向节的传动轴都是这种类型。方便伸缩

网友:
防旋转,其它没什么优势,反而导向配合,密封麻烦,增加成本。

网友:
一般用在调宽流水线上两边的皮带需要同步,所以用一根六方轴带动两边的皮带,并且六方轴可以滑动配合丝杆调节流水线宽度

网友:
能传动的扭矩会更大!

网友:
农业机械旋耕粑动力从柴油机到旋耕刀上就是这种,应该是传扭矩,不怕打滑吧,而且方便拆装,你可以百度下看看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原来如此,学到了

网友:
也有四边的,像我们用到的都是为了方便调整轨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