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龙门钻床钻孔加工参数

楼主(2018-10-15):
请问钻M6/M8/M10/M12/M14/M16/M20/M24/M30的底孔主轴转速(或者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分别是多少?刚性攻丝时,主轴转速是多少合适?

加工底孔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

网友A:
保守切削速度100米,看工况可以提高点,丝锥可以30多米吧

网友(点评):
切削速度100,确实有点高了

网友(点评):
整体硬质合金的刀具,加工hrc30的材料,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守切削速度100米,看工况可以提高点,丝锥可以30多米吧

老大不能这么玩的,45#HRC连20都不到,我敢1500转直接往下硬怼,换了热处理过的42CrMo,HRC在40的,500转都能把麻花钻给烧了。还有如果是316 304这种的,参数给的再合理,该磨损的照样磨损。攻牙的时候根据材料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不锈钢系列的,大的还能机攻,M8以下的也就机引个牙,然后人工来,不然断掉就乐子大了。

网友(点评):
请问计算加工工时,常用切削速度还是主轴转速来计算

网友:
铸铁和钢10-20米之内都可以,铝20-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