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高温,求解

楼主(2018-10-15):
工作轴运作起来之后,两边轴承开始高温 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小弟怀疑是不是工作轴运转起来不同心、或者放置轴承内孔会不会因为高温变形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

楼主:
前两张是轴承内孔,第三张是工作轴,只有第一个内孔高温 其他的都没事

网友:
是不是轴承润滑不良?轴承润滑不良会出现偏磨和轴承温度升高。

网友:
|机械狂魔q发表于 10-15 21:10前两张是轴承内孔,第三张是工作轴,只有第一个内孔高温 其他的都没事
这种轴承有轴承外套的吧,看下是不是很松,轴承转的时候外套也跟着转的话会产生发热的

网友:
只有有摩擦了才会产生高温,具体原因还要再看!

网友:
如果真是某种原因造成的不同轴,我看应该两边是对称的,孔也应该是一起加工的。
搞点镀层,前后一起重新镗孔吧。

网友:
轴要是一样,互换试试,会不会是轴弯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5 21:24是不是轴承润滑不良?轴承润滑不良会出现偏磨和轴承温度升高。
没有都会定期加油 卸开的时候有油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15 22:08如果真是某种原因造成的不同轴,我看应该两边是对称的,孔也应该是一起加工的。

搞点镀层,前后一起重新镗孔吧。
对 两边是对称的   我问过他说镗床弄不出来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0-15 22:46轴要是一样,互换试试,会不会是轴弯了。
没弯  也互换过。 没有作用

楼主:
|chiu_yun发表于 10-15 21:26这种轴承有轴承外套的吧,看下是不是很松,轴承转的时候外套也跟着转的话会产生发热的
有轴承挡圈   观察过 没动过

网友:
具体还得看情况,如果润滑正常,先检查一下轴承端面的周向间隙,如果正常,再检查一下工作部位与轴承部位的同轴度,这个需要打表检查。

网友:
第一个孔内没见套子,其他孔都有套

网友:
是矫直机吗?是某几个轴承温度高还是所有轴承都温度高?

网友:
仔细观察轴承的内外圈与轴承的球磨损情况就可以知道是否偏载或不同轴

网友:
其余条件都一样。轴承不同的话,换掉。如果受力不同,同样换轴承

网友:
应该是轴承位同心度不够,还有轴承安装间隙过大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滚针卡死了,滚动摩擦变成了滑动摩擦。

网友:
换轴承试试

网友:
应该是高速运转后产生的高温导致内孔变形。

网友:
装配好后是否检查有异常呢?

网友:
复合滚针轴承?轴承发热大多是工作游隙偏小或者载荷分布不均匀或润滑不够,可以通过观察轴或者孔的磨损痕迹来判断,建议把产生高温的轴承,轴,孔清洗干净后细细看看,一旦发现磨损痕迹不正常,就能很好判断出原因了。

网友:
轴心是不是偏了

网友:
第一根辊往往受瞬时力是最大的

网友:
看看第二轴孔和第三轴孔是否有磨损差异?一般输送什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