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弹簧的工艺路线该怎么走?

楼主(2018-10-15):
  以前没有接触过弹簧的工艺,所以拿到图纸一脸懵懂。有没有哪位兄弟拿个大概的工艺流程出来,谢谢了?

楼主:
  差点忘了上图

网友:
自己不做,一般都是采购,或者外协加工。

网友:
两端磨平的压缩弹簧,丝径2.5.内径15,自由高度26.1,安装高度18.63时的压力为125N,工作行程3.36,压并高度12.57,此时的压力为226.5N。将必要的数据输入绕弹簧机,加料,成品远远不断出来。

网友(点评):
请教工作行程3.36怎么算出来的? 将这些数据输入弹簧机,弹簧机自己能满足不同高度时的压力要求吗?

网友A:
固溶态进料丝,控制精拉到一定变形度,绕制,时效,表面清洗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溶态进料丝,控制精拉到一定变形度,绕制,时效,表面清洗处理

网友B:
螺旋拉伸弹簧:卷制、去应力退火、钩环制作、(切尾)、去应力退火、立定处理、检验、表面防腐处理、包装。
螺旋扭转弹簧:卷制、去应力退火、扭臂制作、切尾、去应力退火、立定处理、检验、表面防腐处理、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拉伸弹簧:卷制、去应力退火、钩环制作、(切尾)、去应力退火、立定处理、检验、表面防腐处理、包装。 ...

大虾,什么叫立正定处理?

网友(2018-11-30):
绕制-去应力退火-磨面 -喷丸-回火-立定-防锈-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