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的箱体固定方式

楼主(2018-10-16):
箱体上连接有一个法兰,法兰与输出轴通过两个间隔90度的螺栓锁死固定,箱体要经常正反转。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固定方式,箱体要经常更换,不建议使用键。目前这种方式法兰与轴间隙配合,长时间两个螺栓有磨损,存在风险。

楼主: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中间加胀套,或者做成普通花键,渐开线花键连接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就是将涨套的末端塞法兰盘里就好了吧? 如果用花键的话,还得轴向定位吧。。。。

网友B:
个人认为楼主的头像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建议换一个

网友:
花键吧,拆装都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胀套,或者做成普通花键,渐开线花键连接

请问如果用花键与六方轴,那个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胀套,或者做成普通花键,渐开线花键连接

我找找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楼主的头像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建议换一个

好的

网友:
传递扭矩多大?输出去轴转动时,有没有冲击?传递扭矩大的话,法兰和输出轴是间隙配合,时间长了,互成90的两个螺栓容易被剪切断。
轴和法兰的轴向定位用挡板形式,周向定位采用花键或者单键形式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用花键与六方轴,那个更好些

肯定花键好啊,接触面多而且受力角更好,当然渐开线齿花键更好了,但是制造成本更高

网友:
轴铣扁,法兰孔配合,加螺栓

网友D:
你可以做类似这样的结构连接轴,抱箍

网友:
涨紧套的话,好像是没有扳手空间的吧。联轴器不知道够用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肯定花键好啊,接触面多而且受力角更好,当然渐开线齿花键更好了,但是制造成本更高

那你花键怎么解决轴向固定

网友:
选结构主要看工况吧,为啥不用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花键怎么解决轴向固定

单看图还是了解不够题主意思的,不过箱体可以翻转,应该还有其他径向和轴向定位结构。单看他简图也没有轴向定位,当然花键端部要做简单定位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这是目前想到的办法   到时做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楼主,感觉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做类似这样的结构连接轴,抱箍

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点评):
有空间最好两个螺丝

网友:
改下工艺,法兰盘与轴做成相对固定的,就可以采用常规平键加止定的模式固定,或者箱子上可以增加一片法兰(加上止口)
这样加工、更换都省事

网友:
轴和法兰间隙改过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