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淬火后回火,47Hrc,用什么刀片呢

楼主(2018-10-16):
厂里是龙门铣床,转速最快715转/分钟,钢板铣大平面

网友:
工艺顺序不合理吧

楼主:
来料加工,现在变形了先机械校平,然后再上龙门铣磨,刚刚打了个硬度,450左右HB,吓了一跳,余量还剩下1mm

网友:
才四十七度,陶瓷的试试。

网友:
普通刀片就行了,1mm余量随便搞搞的

网友:
1mm不能拿去磨?

网友:
陶瓷刀片

网友:
合金钢刀片优选!

网友:
用一般的加工钢料的涂层刀片即可,余量不多,可以选用半精加工刀片
- E% t; A) w) J8 E或者是用加工不锈钢的涂层刀片也行

网友(2019-03-22):
陶瓷刀片吃刀量小

网友:
数控车刀具知识汇总

PCBN

网友:
好像不是PCBN的优势范围。
想着这硬度也没什么太难加工,面积小的话,可能选个合适的涂层铣刀就随便干下来了。

网友:
HRC28-48之间,陶瓷刀具和金属陶瓷是最有优势的。陶瓷的找京瓷,金属陶瓷找住友,很便宜。

网友(2019-08-28):
金属陶瓷或者焊接CBN刀片

网友(2022-02-23):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我们有专业CBN刀盘19527984230

网友:
HRC47的话其实已经算挺硬了,普通硬质合金刀片可能会有有些勉强,估计寿命不会太好,我觉着你先试试金属陶瓷或者CBN

网友:
HB450也不算多高啊,1mm余量也不大,选用P类牌号、M槽型的涂层刀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