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胸脯排列出料和摆盘

楼主(2018-10-16):
鸡胸脯添加附加剂搅拌后,打算让其一个个地排列出料,然后进行摆盘烘烤。之前跟振动盘厂家探讨过使用震盘上料实现不了,各位同仁来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要重排工艺,这个状态分料有点困难,可以考虑前端工序分好料在一块块涂附加剂。不然就只能人工分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要重排工艺,这个状态分料有点困难,可以考虑前端工序分好料在一块块涂附加剂。不然就只能人工分料 ...

层主跟我的目前的想法一样,图中是前端的来料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肉本身还是有一定的黏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层主跟我的目前的想法一样,图中是前端的来料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肉本身还是有一定的黏度。

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

说下我的想法,希望能帮到你。你图中的这种来料状态,可以倒入一个水箱,水箱里安装爬升皮带,皮带要有一定的分料能力。经过爬升皮带后不能有叠料情况,后面排料可以用视觉机器人或者自己设计排料流道。这里可以使用震动盘的排料方法,单片的方向对的排料,机器无法识别的流回水箱。仅供参考,思路放开点。

网友:
建议在振动出料前先增加一个冷冻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