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把拧紧枪同时拧紧两颗螺丝

楼主(2018-10-16):
客户要求用一把拧紧枪同时拧紧两颗M8的螺丝,两个螺丝距离247mm,请问各路大神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机构,谢谢

网友:
247mm, M8:同时对准两个螺丝也不太容易吧?

网友A:
你要多少扭矩?

网友B:
为什么?这才是关键。

网友(点评):
老板蛋疼,员工脑仁疼

网友:
做出来有没达到经济效益要求?框架上做两个跨距247的两个回转轴,轴上装枪头,两轴用同步带连接两个一样的同步带轮传动。
不愿意花钱,花了钱没达到经济效益的想法都扯淡

网友:
用万向软轴呢?只是螺钉处必须附加固定螺钉批头的装置

网友:
这是一个伪命题,除非你不需要控制拧紧力矩,但是之所以用螺丝枪,就是因为它可以控制拧紧力矩和圈数。如果这些都不需要控制,放一个普通的电机拧,岂不是更简单?

楼主:
最终扭矩23Nm,但是这个同时拧的步骤只是预拧,不需要控制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少扭矩?

最终扭矩23Nm,但是这个同时拧的步骤只是预拧,不需要控制扭矩。

网友:
必要性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才是关键。

客户要求,安装时候这两个拧紧的位置要同时下降,不能一边翘着

网友C:
买两把螺丝枪,做个架子固定,开关接出来一同控制,OK,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两把螺丝枪,做个架子固定,开关接出来一同控制,OK,完了

哈哈,这个有想法

网友:
一个框架两个轴,一个主动轴,一个从动轴。各带一个齿轮。中间加一个惰轮.给个拧紧枪图片,再就是你说的螺丝是内六角螺钉,还是六角头螺钉。还是六角头螺母?

网友:
一把不行,可以用两把嘛,中间治具连接保持中心247mm,可以试一下,但是同时对准的话,还是有点下问题

网友:
这种机构要自己设计定制的,可以选用同步转向器来实现。

网友:
出这个主意的人,八九不离十,应该是没怎么玩过扳手的人吧。

或者,这个客户零件,螺纹起点和扳手口的角度都是定死的!?!?!

网友:
私服马达+齿轮传动+挠性联轴器+两个批头,拿走不谢!

网友:
可以用气动扳手,扭力可调,中心距可调,我可以给你设计。

网友:
使用1拖二的齿轮设计,然后每个拧紧枪配套离合器和扭力控制器,超过扭力离合器自动分离。这个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