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体沉水减轻阻力的问题

楼主(2018-10-16):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想请教下,当图中物体沉水时,在底部设计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减少
物体沉水的瞬时阻力,使其对升降机构的反作用力减小
使沉水时,水花较小
请教了。

网友A:
将被冷却物体固定在支承架子上,支撑架子通过一个倒链缓慢落入冷却水,这个可以吗?

网友:
参考潜艇头部设计

网友B:
接触面积越小,阻力越小....

网友C:
将陈放着火物体的结构进行优化,设计为类似水滴形的结构,其入水阻力最小。

网友D:
不能和水接触?网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和水接触?网箱。

不是不能和水接触,只是不想阻力太大,会有冲击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陈放着火物体的结构进行优化,设计为类似水滴形的结构,其入水阻力最小。

嗯嗯,我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面积越小,阻力越小....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被冷却物体固定在支承架子上,支撑架子通过一个倒链缓慢落入冷却水,这个可以吗?

缓缓就不行了,要快呢

楼主:
嗯,我参考一下

网友E:
考虑下在水底打气,产生上升气泡,会大幅降低浮力。百慕大沉船的一个解释就是水底火山喷发产生气泡,使船瞬间失去浮力导致其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下在水底打气,产生上升气泡,会大幅降低浮力。百慕大沉船的一个解释就是水底火山喷发产生气泡,使船瞬 ...

我靠,还可以这样!

网友:
可以参考船底的剪头喇叭口的设计方式,可以增大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