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生产车间改进疑问1--【车床程序】

楼主(2018-10-16):
前言:
因为身在生产车间一线,接触到的问题比较多,但工厂在县城,好多技术问题需要求教各位大神们。前几个帖子也陆续问了好多问题,大神们的帮助让我和生产车间都很收益,也让想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其他朋友收益。
现计划陆续发出生产车间遇到的生产问题和技术疑问发出来,供大家讨论和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帮助想了解这方面知识的朋友们更深的了解与学习
工厂是生产轴类产品,机器有 数控锯床、数控磨床、数控车床、铣床等

                                                   编程问题
加工过程中,其他几台数控车床,系统是广数980,如图所示,轴承台阶 需要上磨床磨。但轴的长度和中心孔深度有10-30丝的误差,故在轴承档根部加工了一个斜面槽,保证磨床加工的时候不出“未磨”的台阶 或者碰到 直径27mm  部分

使用的程序是:
X25.25     (车削轴承台)
Z-85  F260
X 24.9  W-4 F240(车削轴承台根部斜面槽)
x28

如图所示出现一个宽度为4mm的根槽

但有一台 广数928的车床,同样的程序,出现的竟然是下图的情况  没有加工出来斜面。

网友:
首先这第一个,2种床子加工出来的工件  并不影响使用,这是重点,其次,出现斜面的情况还是车床本身的问题,导轨有很大嫌疑! 因为一根轴只有在根部这个固定部位出现这种情况!1 仅供参考,具体的最好有车床维修的人员给个说法

网友(点评):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是需要斜面。从程序上也可以看出来,是应该出斜面的

网友:
程序应该要走出斜度的啊。如果是下图那样。X24.9 W-4 F240这行就应该是
X24.9
W-4 F240
中间换行了。

网友(点评):
是的呢,奇怪的是 X24.9 W-4 F240 这个程序放到这台928的车床上,走不出斜度。。。

网友:
检测丝杆间隙,一般不会这么大间隙。

网友:
数控的插补原理楼主是否没有学过,机床的移动本来就没有斜线一说,只是采用弯折线近似走刀而已。

网友(点评):
基本都是自学的,请指教下,怎么能这台车床出来斜线呢,谢谢

网友(点评):
先要确定机床数控系统,+X和+Y的优先级和补偿量判定模式,简而言之就是数控程序是否和另外几台完全一致,如果程序一致的话再分析机械结构是否产生类似的影响。

网友A:
你只说了加工这一个部位的加工。要看整体,前面应该是加工了一个锥度,再走过来,最后车反锥。这样程序是没错,但是你忘记了车床的机械间隙。建议先用表打一下x轴丝杠间隙,把间隙值输入到设置选项的x轴间隙补偿选项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了加工这一个部位的加工。要看整体,前面应该是加工了一个锥度,再走过来,最后车反锥。这样程序是没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