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件的轴承外径安装,紧配,各位给的公差是多少

楼主(2018-10-16):
最近做一个零件,材料是铝的,要装轴承,紧配,应该给多少公差呢?,或者一般的你们给多少公差呢??感觉铝件较A3钢比较软,是否要过盈量大点

材料是铸铝,轴承型号为6004    轴承外径是42mm,厚度为12mm,轴承内径20mm

网友A:
铝合金件牌号、尺寸、轴承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件牌号、尺寸、轴承类型

铸铝,轴承型号6004,外径42mm,内径20mm,厚度为12mm

网友B:
铝件轴承配合轴承外径用的是H7公差,轴配合轴承内孔用的是k6

网友(点评):
你这样配合能达到楼主的过盈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件轴承配合轴承外径用的是H7公差,轴配合轴承内孔用的是k6

H7是否太松了,我需要紧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7是否太松了,我需要紧配的

H7确实不松,我做过几个这样的铝件,都是要用榔头敲进去的,过盈量大了会影响轴承工作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C:
我用的是孔-0.07的公差.索性用负公差紧配.

网友(点评):
你这样能装进去?轴承自带正公差,这样一正一负,加起来相差快0.1了。把轴承砸进去还能用,逗我吗~

网友:
按一般推荐的给吧,真要到了考虑材料本身塑性,刚度的时候。
要吗就要改结构了(加套),要吗就该换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孔-0.07的公差.索性用负公差紧配.

-0.07,负7个丝。是否太紧了。。。。, 铝件给的公差也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确实不松,我做过几个这样的铝件,都是要用榔头敲进去的,过盈量大了会影响轴承工作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

一个说H7 一个说-0.07mm,这个真的有点懵

网友:
如果材料壁厚比较厚,可以-1丝。

网友:
一般轴承外圈都是松几丝,轴承内圈都会紧几丝。

网友:
有必要注明下工作转速,温度,是外圈固定,内圈旋转?不同的工况选用的配合应该不同吧。

网友:
-0.005

网友D:
你自己百度一下,轴承不管内圈,外圈,都是自带正公差的,H7的一点都不紧。我最近做了好多这样的,有好些还是砸进去的~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H7一点都不松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AL6061,轴承外径是20的

网友(点评):
说错了,轴承外圈是基轴制,负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百度一下,轴承不管内圈,外圈,都是自带正公差的,H7的一点都不紧。我最近做了好多这样的,有好些还 ...

GBT307.1-2005,哪些轴承内外圈是正公差的?反向指标?

网友:
虽然外径是负公差,但是压零线的多,所以我觉得H7足够。另外看受力情况,如果确实担心外圈转动,可以增加其他的周向和径向固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