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装配重名问题

楼主(2018-10-16):
在网上或者标准库下载的装配体模型中的零件名通常为零件1,零件2……或者1-1,1-2……,在添加到装配体中往往因为重名出现错误,一个装配体中会有很所标准件,每次下载后还要重新命名吗,重新装配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这是画图习惯的问题,你自己画的图纸要标上名称,图号等(实在不行你个他起个名字张紧轮、立臂等等都行。不要起零件1什么的)、然后属性卡也填写好(出工程图的时候事半功倍)。网上下载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或者很少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KYtools改名,不过还是事前规划好比较好。

网友:
主要是画图习惯。我习惯用【图号+名称+修改版次】的方式命名,目前没遇到过零件装配撞车的情况

网友:
把标准件放到统一的文件夹,每次都从同一个文件夹调用

网友:
标准件库不标准,标准的下下来名称都是对应的型号一目了然,不会是123456。如果没渠道,就把以前下好的自己重新命名,保存到自己的标准件库,需要用到时直接复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