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nventor创建零件时特征默认自适应

楼主(2018-10-16):
如题,在inventor创建零件时,创建的特征默认显示为自适应状态,如下图所示,如何设置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这个是在装配体里参照了其他零件的特征吧?正常都没有自适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装配体里参照了其他零件的特征吧?正常都没有自适应的吧

没有,这是直接创建新零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设置了什么地方才导致的,创建的所有特质都会自动加上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