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摆动上升的电缸吗?

楼主(2018-10-16):
请问有没有摆动上升的电缸,还是要摆动电缸+上升电缸自己组合?

网友:
不懂这个  给楼主顶一下帖

网友A:
你是想上升的时候,零件还转一个角度吗?这个一般还是分开动作的,电缸加个摆缸。或者你自己做个导向槽的结构,让他直线运动的时候有个旋转导向,不过容易把机构搞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上升的时候,零件还转一个角度吗?这个一般还是分开动作的,电缸加个摆缸。或者你自己做个导向槽的结 ...

因为之前用的是ACk转角气缸,现在改用电缸,就想问下有没有转角气缸差不多的电缸:回转+升降

网友B:
找 分割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 分割器吧.............

呃,你想多了。

网友:
旋转下压气缸

网友:
又要回转,又要升降,丝杠一个道理

楼主:
之前用的气缸,现在改用电缸。

楼主:
是我问的不够清楚吗,怎么都答非所问,我要的是能回转+升降的电缸,不是气缸,气缸已经实现过了,就是因为不方便,要改成电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