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强度计算求教

楼主(2018-10-16):
请问有谁知道螺纹强度是怎么计算的?当初部门老大就说先求小径的面积,而后结合压强公式,具体的过程现在不是很清楚,哪位大侠知道的详细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螺栓小径算抗拉强度(意思就是去掉牙的光杆强度)
按螺栓牙型计算抗剪强度
不嫌费事可以按这2个思路自己推导出来,偷懒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A:
螺栓抗拉承载力计算。
强度是单位面积的承载力,是一个指标。
公式:
承载力=强度 x 面积;
螺栓有螺纹,M24螺栓横截面面积不是24直径的圆面积,而是353平方毫米,称之为有效面积.
普通螺栓C级(4.6和4.8级)抗拉强度是170N/平方毫米。
那么承载力就是:170x353=60010N.
换算一下,1吨相当于1000KG,相当于10000N,那么M24螺栓也就是可以承受约6吨的拉力。
螺栓有效面积可以从五金手册或钢结构手册查,强度指标可以从相关钢结构手册或规范查。当然这些也可以从网上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抗拉承载力计算。
强度是单位面积的承载力,是一个指标。
公式:

谢谢仁兄,我先琢磨下,不懂再问你!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螺纹连接那一章,有计算算例

网友B:
GBT 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GBT 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看完本标准会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本标准会对你有所帮助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