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常用的精度等级

楼主(2018-10-16):
请问在设计中常用到的螺纹孔精度等级是多少?
常用的螺栓精度等级是多少?

网友:
内螺纹的精度分为三个档次:精密(4H、5H)、中等(6H)、粗糙(7H),所以采用普通丝锥就行了。丝锥的精度等级可查阅GB/T 3464.3-2007,此处不再赘述。不标注通常默认为中等精度

网友A:
常用的螺栓精度等级有8.8,10.9,12.9的

网友(点评):
谢谢,我想问的是精度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螺栓精度等级有8.8,10.9,12.9的

你说的是性能等级

网友:
常用螺栓精度等级分A、B、C级,C级最差,用于包装箱,一般用A、B级,标准都用明确规定,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