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带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8-10-16):
请教专家:带传动中,电机的额定功率、实际功率,实际转矩与负载的实际转矩有什么样的关系。当负载的带轮大小改变后,电机的实际功率及电流是怎么变化的?电机与负载的实际转矩是怎么样的变化关系?
还有,电机恒功率与恒转矩是如何界定区分的?谢

网友:
已知负载转矩和转速,通过公式能计算出负载的功率,然后除以斜带传动的机械效率,乘以工况系数,就是电机的计算功率。浙江400转速和皮带的传动比,折算到电机的转速。最后根据电机转速和功率选择电机型号。
T=9550*P/n,T的单位是牛米;P单位是千瓦;n单位是转/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