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检测深度2.41,宽度38.10槽的槽宽

楼主(2018-10-16):
槽宽38.1,下差0,上差0.051,但是深度只有2.41,卡尺和三坐标都不好检测,按照上下差做了长方体通止规,请问通规进去一点就算合格吗?现在打算做圆柱的通止规,效果应该会好点。但是我有疑问,如果零件加工到下差,那么通规进不去也是正常的,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的检测槽宽是否合格呢?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通止规的,平常测量轴的键槽一般都这么用,但是做检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边缘的尖角问题

网友:
有这方面的工具书,看一下吧

网友:
是那个斜槽子吗 换D1测针 可以测,采两个点 投影构造线
不知道零件结构,否则用两坐标反投一下
光滑塞规我记得通要过,止允许进一点点

网友:
三坐标可以吧

网友:
图纸不全

楼主:
槽太浅,三坐标采点采不到

网友:
宽的话,是否能够做卡板,38.1应该是未标注公差吧,公差大的话用卡板效率应该不错

楼主:
|isuaa发表于 10-17 08:21宽的话,是否能够做卡板,38.1应该是未标注公差吧,公差大的话用卡板效率应该不错
上差+0.051,下差0

楼主:
因为不知道可不可以上传图纸到网上,所以只拍了局部,就是图中的斜槽,深度2.413±0.127,宽度38.1,+0.0508,-0

楼主:
|虎啸而过发表于 10-16 20:37是那个斜槽子吗 换D1测针 可以测,采两个点 投影构造线

不知道零件结构,否则用两坐标反投一下

光滑塞规我记得通要过,止允许进一点点
通规的尺寸和槽宽的下差一样,通规进去一点,可是我是想着如果零件偏下差,通规过不去也是合理的啊,毕竟要通过就要有间隙,这个公差一共才5道

网友:
批量检测吗,少量单件直接量块就行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专门针对产品的尺寸特性和公差要求,做一个检测止通规

楼主:
|liwankun98222发表于 10-16 20:24有这方面的工具书,看一下吧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书,我学习一下,想了解一些细节的东西,例如通规通多少算合格等等

网友:
槽太浅  不适合做圆柱
最好是长方形的
另外你这个下差0 上0.051的公差带  既不是IT8 也不是IT9级公差  是介于2者之间的一个非标准公差带查表时可以按IT9查表
尺寸38.1  IT9级  T= 0.005  Z=0.008
下差0 上0.051的公差带  EI=0  ES=0.051
通规上差=EI+Z+2/T=0+0.008+0.0025=0.0105
通规下差=EI+Z-2/T=0+0.008-0.0025=0.0055
止规上差=ES=0.051
止规下差=ES-T=0.051-0.005=0.046
所以尺寸设计为通规38.1(0.0055/0.0105)
                         止规38.1(0.046/0.051)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规的尺寸和槽宽的下差一样,通规进去一点,可是我是想着如果零件偏下差,通规过不去也是合理的啊,毕竟要 ...

有个光滑塞规设计的小软件 百度一下比查书快多了

网友:
影像仪,了解下

网友:
没接触过这么高精的

楼主:
|虎啸而过发表于 10-17 20:16
有个光滑塞规设计的小软件 百度一下比查书快多了

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