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精度探讨及公差分配

楼主(2018-10-16):
最近在做一款设备,然后从买了一台日本2012年生产的二手设备回来抄,这台设备的平台是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X轴上面有个DD马达,Z轴装在Y轴上面,我们测量了一下这台设备精度,Y轴(行程160mm)的单向重复定位精度是0.5微米(具体参看附件图片),X轴(行程250mm)的水平直线度1微米,X轴上有个DD马达,DD马达上面有两块板,最终表面的平面度在3微米以内(平台移动并且旋转的情况下打表)。
现在情况如果我们想做到一样的精度,平台底座上的丝杠安装面精度要多高?我们丝杆导轨怎么选型,带预压、超精密级?DD马达精度多高,DD马达上面两个零件精度多高,要保证最终表面3个微米的跳动,X轴的安装面、导轨、DD马达以及DD马达上面两个零件的公差怎么分配

XY平台装配最新进展,目前X轴(250mm行程)水平直线度1.2微米,垂直直线度3.5微米,垂直直线度问题主要安装面的精度问题,现在正在手工研磨安装面,应该能实现2微米的垂直直线度,现在就看装上DD后的最终精度了。

领导的目标是二月份出机器,然后去和小日本做一场.........

论坛里面这么多大神,有没有玩过高精密设备的,指点下小弟啊,感激不尽。有没有玩过的啊,出来秀一下啊。

麻烦大家的关注点不要集中在能不能能做,能不能检测的问题上面。

请大神指点下我应该是怎么做,有没有方法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

网友A:
精密东西不是随便就能玩的。

网友B:
除了零件精度要满足,应该还需要软件闭环反馈,这精度的确有点难搞

网友C:
设备的照片来几张,可以吗?

网友D:
这么高精度,基本上不会完全靠机加工保证的,要不然你会把自己玩死
选型,装配,调试都会对精度产生影响,这个精度等级,温度的影响也要考虑进去。这个精度级别的设备,在设计精度保证的基础上,基本都是调出来的。
导轨和滚珠丝杆肯定是要选高预压,精度,基本上买市面上能买到的最高规格吧
马达精度可以参考自带的编码器精度(系统精度不可能超过编码器精度),经过滚珠丝杆换算以后就会变成直线距离,折算后的编码器精度至少比要求的精度高一个数量级
台面可能要考虑大理石的,调试完成,所有螺丝点中强度螺纹胶固定

网友E: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楼主最好把设备的状态和工况也描述出来,最好是有图片,这样我们才能分析的到位。

网友:
天,这个精度的设备真心不好玩明白了。加工和安装精度是一方面。自身系统和算法也要和精度匹配才行。建议先研究系统吧,系统明白了,再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精度,基本上不会完全靠机加工保证的,要不然你会把自己玩死
选型,装配,调试都会对精度产生影响, ...

这个是要看加工、装配、调试的技术,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平台上的零件是可以单独换的,也就是说是具有互换性的,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挑战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楼主最好把设备的状态和工况也描述出来,最好是有图片,这样我们才能分析的到位。

这个设备类似磨床吧,用来切割芯片的,切割力很小,这个设备的核心有三点,分别是主轴、刀片和平台精度,我们暂时只讨论平台精度这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东西不是随便就能玩的。

领导说了,明年二月份要拿着这个家伙去和小日本做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零件精度要满足,应该还需要软件闭环反馈,这精度的确有点难搞

这个机器据说属于日本设备里面的低端机型,毕竟是个半自动的嘛,所以是不带光栅尺的,是伺服半闭环控制的,不过他们出厂前应该做了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的照片来几张,可以吗?

主体部分就是图片这样了,一共有五个轴,有点像磨床吧

网友F:
平面移动是否可以考虑直线模组的方式,采用高精度光栅尺,应该可以实现,主要不需要考虑滚珠丝杠的间隙问题。

网友:
没有光栅还能达到此精度,选型,加工,装配要求会很高的

网友:
系统、硬件都要OK才行,估计怎么着也得一遍遍调,一遍遍改

网友:
光x轴直线度1u就够搞了吧     我们装调导轨一般在0.0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面移动是否可以考虑直线模组的方式,采用高精度光栅尺,应该可以实现,主要不需要考虑滚珠丝杠的间隙问题 ...

有考虑的,我们也计划做一套直线电机的平台做对比,但是我们直线电机平台的直线度和平面度也做不了那么高的

网友G:
以前有接触过类似的设备,也是小日本, 据说这种高精度的设备, 仅仅的顶层平台的平面度都能把人搞死. .. 层层公差累加起来, 末端根本不可控,... 然后呢, 小日本就走了一个野路子, 先装配起来, 然后上床子, 在最上面干一刀. 问题解决....至于你说的互换性, 估计也就仅限于一个零件..

网友H:
0.5微米,确定你们的设备测试精度有这么高?正常10微米的测定仪器最便宜也要200W朝上,你们的检测设备莫非造价几千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据说属于日本设备里面的低端机型,毕竟是个半自动的嘛,所以是不带光栅尺的,是伺服半闭环控制的 ...

据说那些高精度的机床,好像系统中还增加了一项反向间隙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H:
0.5微米,确定你们的设备测试精度有这么高?正常10微米的测定仪器最便宜也要200W朝上,你们的检测设备莫非 ...

你开玩笑吧,千分表的精度是多少,多少钱一把?

网友(点评):
千分表实际测量精度都吹自己能达到um级,实际情况需要多说?

网友(点评):
此外就算是千分尺,测定范围也是很局限的小范围尺寸罢了。测量仪器的精度必须要达到测定尺寸10倍的精度才能保证测量的准确度,质检的常识性知识有没有搞清楚。

网友(点评):
千分表的精度标的精度都是1微米吧,这个跟你说的正常10微米的测定仪器最便宜也要200W朝上是不是有点冲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有接触过类似的设备,也是小日本, 据说这种高精度的设备, 仅仅的顶层平台的平面度都能把人搞死. .. 层层 ...

这个是国产设备的玩法,但是我们招的在日本公司干售后的人说,他们的在维修的时候是单独换过DD马达及上门的零件的,也就是说是有零件是互换性的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体部分就是图片这样了,一共有五个轴,有点像磨床吧

您是用什么方式测量直线度的?
您目前是否有采购精密线轨和丝杠的渠道?
我隐约觉得某种方式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I:
个人瞎说说的你看看:你这个图形上看定位精度应该在0.02mm重复精度是你说的0.005mm左右,250mm和160mm的行程这个精度不算高,甚至有点差了,可能是旧设备的原因,现在就是上银丝杠那种P2的应该也不只这个定位精度了,理论上定位在0.008mm/300MM,你这个有0.02了。这么短的行程0.005的重复精度只要装配没什么大问题应该不难。至于直线度这个可以用仪器检测调整只要加工母机ok,这么短的行程应该没问题,这台旧设备这么长时间机械精度平面度还这么好,材质和使用环境的要求就很高了。因为材料会有变形

网友J:
0.5微米,1微米。怎么测出来的这个精度啊。。。。不敢想象!!!不会单位弄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瞎说说的你看看:你这个图形上看定位精度应该在0.02mm重复精度是你说的0.005mm左右,250mm和160mm的行 ...

你说的不对,我们重复定位精度是用激光干涉仪打的,Y轴的重复定位精度是0.5微米以内,另外一台在0.35微米以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说的是整个行程的定位精度,我们说的是重复定位精度,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J:
0.5微米,1微米。怎么测出来的这个精度啊。。。。不敢想象!!!不会单位弄错了吧

重复定位精度是用激光干涉仪打的,直线度和平面度都是千分表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用什么方式测量直线度的?
您目前是否有采购精密线轨和丝杠的渠道?
我隐约觉得某种方式可以满足您 ...

直线度是用千分表拖表打的,就是看千分表的跳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对,我们重复定位精度是用激光干涉仪打的,Y轴的重复定位精度是0.5微米以内,另外一台在0.35微米 ...

呵呵,我说的是双向重复定位精度。你这个图形定位精度0.02,双向重复大概0.005,我只是把重复定位精度分开来说了。你说的只是单向重复精度,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说的是双向重复定位精度。你这个图形定位精度0.02,双向重复大概0.005,我只是把重复定位精度分 ...

你把检测的数据分析一下我这个是4m的误差累积测量结果。你那个才160mm。我个人感觉有难度但是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把检测的数据分析一下我这个是4m的误差累积测量结果。你那个才160mm。我个人感觉有难度但是可以做到
...

我说的是单向重复定位精度,因为他这个是不带光栅尺的,没有做返程间隙的修正,用的时候也是单方向用,
他这个机器的单向重复定位精度肯定是做到1微米以下了,他的定位精度修正后可以做到5微米左右,
以下是我们同事测算报告的结论:
1、从以上3张图来看,差异很明显,说明补偿数据是生效的。
2、原补偿误差范围-0.5um~25.0um,无补偿误差范围-5.0um~30.0um,
无论正反转误差都很大,说明原补偿已经不适合该机台。而新补偿正转误差范围-0.5um~1.5um。反转误差范围2.5um~5.5um,有明显反向间隙,正向补偿误差也稍微偏大,说明Y轴相关部件老化磨损比较明显。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单向重复定位精度,因为他这个是不带光栅尺的,没有做返程间隙的修正,用的时候也是单方向用,
...

恩,没有光栅半闭环返程间隙也可以分析补偿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伺服电机。法兰克是1851和1852.西门子好像是32450,具体忘记了。我回复你的意思是: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咱们是可以试一试的。不是像其他朋友回复的那样连尝试的可能都没有,要求虽然高但是毕竟行程很短。

楼主(2018-12-10):
引用 网友I:
恩,没有光栅半闭环返程间隙也可以分析补偿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伺服电机。法兰克是1851和1852.西门子好像 ...

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希望的,我们现在调的X轴水平直线度1.2微米,垂直直线度3.5微米,现在在手工研磨导轨安装面,应该可以把垂直直线度调整到2微米以内,后面就看把DD马达整个装上去的最终精度了

网友K:
这他呀的买精密模组啊,HIWIN不行就用thk的……别到时候装都不会装,还设计,不信你把现有机台拆了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他呀的买精密模组啊,HIWIN不行就用thk的……别到时候装都不会装,还设计,不信你把现有机台拆了重装试试 ...

说的什么鬼,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说的什么鬼,想表达什么意思

不理解这种精度是什么概念就当我没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理解这种精度是什么概念就当我没说呗

我不理解,你理解是吧,我只想告诉你我们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组装的平台,我们现在直线度已经做到1微米了,请你不要在那里胡说八道,影响我的心情,还定制精密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理解,你理解是吧,我只想告诉你我们是自己设计然后自己组装的平台,我们现在直线度已经做到1微米了 ...

好心提醒你这种情况用模组来得合理一点,你感觉自己牛逼就牛逼呗,反正这设备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希望的,我们现在调的X轴水平直线度1.2微米,垂直直线度3.5微米,现在在手工研磨 ...

加油!

网友(2024-02-22):
这种装置,我们能做,精度不是问题,我们的产品常用的精度是微米级

网友(2024-03-28):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点厉害 膜拜

网友(2024-10-1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