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缸盖振纹尺寸维修过程总结

楼主(2018-10-16):
机床:德国NBH95加工中心。使用年限:10年。
加工件:铝缸盖
加工工序:精加工

故障现象:缸盖底面使用直径200的盘铣刀从X轴负方向向正方向进行加工,一刀铣完,在用毛刷刷掉铣刀纹,在盘铣刀进刀位置出现振纹(大概80mm左右振纹手感明显,缸盖全长300),缸盖中间位置到尾部正常无振纹,对比其他机床无振纹。
原因分析:加工刚性不足导致震动,夹具、机床、主轴多有可能。

1、 对主轴精度进行检测,端跳:0.012mm、根跳:0.002mm、上母线:0.013mm(端部坑头)、侧母线:0.028mm(端部往刀库方向偏),主轴拉紧力20KN。振动仪测量主轴震动(设置检测参数盘铣刀8000转)对比其他机床无明显异常。
2、要求工艺将转速、进给全部降低,振纹明显好转,但是对比其他机床还是有振纹,临时恢复生产,加工一个班后振纹严重,情况恶化。说明机床还是有故障,初步判断为机床某一块刚性不足,切屑进刀时负载大震动导致,具体哪一块震动还需检查验证。
3、将加工路径更改,将铣刀从X轴负方向到正方向的加工路径改为从X轴正方向加工到负方向的加工路径。
   验证结果:加工振纹消失,但是加工一个班次后振纹再次出现,还是原来位置上
4、考虑到降低进给及转速有好转,和切屑负载大小有关系。对铣刀的双花纹,单花纹进行调整,主要体现在侧母线及主轴轮表上,铣刀相对于工件的平行倾斜会影响到主轴的切屑负载。
      验证结果:通过轮表及侧母线反应不明显。
5、通过更改加工参数及加工路径,振纹有好转但是加工时间一长就有恶化现象,判断为某些部件松动震动导致加工振纹,先对XYZ轴导轨滑块固定螺栓进行检查拧紧,未发现有松动现象,考虑到进刀方向及加工路径跟X轴关系很大,对X轴导轨固定螺栓进行检查,发现在X轴主导轨负方向极限位置断裂3根螺栓,正方向中间位置断裂2根螺栓,X轴副导轨负方向极限位置断裂2根螺栓。总共断裂7根螺栓,将螺栓更换拧紧(螺栓扭矩140NM)。验证结果:试加工后工件进刀方向振纹消失。判断为导轨断裂螺栓后,在进刀位置产生震动,导致刀纹的产生。
6、加工件振纹消失后,三坐标检测报告发现缸盖底面的平面度超差0.02mm,平面度检测方法为在缸盖底面上Y轴方向采集5排点,X轴方向采集4排点总共20个点进行评估平面度,三坐标检测结果为2#的4个点平面度超差0.02mm,表现为在2#点是缸盖平面内凹。调整夹具定位块无效果。打表检查加工件的直线度发现也是2号点内凹,且位置正好是导轨断裂螺栓的区域,怀疑是导轨螺栓断裂后导轨有变形,正好远离导轨安装测基准方向,表现为相对于侧基准外凸,导轨运行轨迹外凸,铣面多铣,工件平面度表现内凹。
7、  起吊夹具安装托盘,利用500的大理石方箱检查X轴导轨的直线度,X轴侧基准方向直线度0.02mm,在1.5到2.5之间变化0.02mm,其他位置相差不超过0.005mm。正好是在平面度超差位置。
8、对X轴导轨在负极限位置(断螺栓位置进行调整)利用夹板进行调整,多次调整无效果,直线度0.02mm无变化。
9、更换X轴导轨,先更换主导轨(靠近主轴侧),分多次拧紧。并来回移动X轴,靠副导轨进行自动找正。最终螺栓拧紧扭矩为140NM,更换好主导轨后检测直线度为0.004mm/500,更换好主导轨后在更换副导轨,同样的方法自动找正,多次多扭矩拧紧。最终检测X轴导轨直线度为0.005mm/500。
10、更换完导轨后对相关精度进行调整,主要针对主轴母线,试切检测平面度合格。

网友A:
分析的具体、透彻,最终能一针见血的找到故障点,这得多少年的维修经验啊,楼主=大神

网友B:
太厉害了,佩服,楼主专业维修机床的啊?对机加工也有深入的认识,这种难查的毛病帮解决了能挣不少钱吧?

网友C:
我只想说,牛逼,挣的是技术钱

网友:
总结的很好!来回反复查找问题很仔细,用这种肯钻的精神做事,没有做不好的。

网友D:
维修花了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具体、透彻,最终能一针见血的找到故障点,这得多少年的维修经验啊,楼主=大神

跟论坛里的大神比,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花了多长时间呢?

前前后后各种验证,差不多10天左右,过程很痛苦,特别是精加工尺寸问题,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结果很欣慰,但是找到原因解决故障后感觉成就感满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点赞!

专业真谈不上,都不知道自己入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佩服,楼主专业维修机床的啊?对机加工也有深入的认识,这种难查的毛病帮解决了能挣不少钱吧?:l ...

机加工厂打工哦,精加工尺寸问题,可能涉及多个方面,验证过程很痛苦,还是自己专业技术不扎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牛逼,挣的是技术钱

同意,最反感说干机械、干技术没前途、没钱途什么的,自己技术不过硬,一切都是空话,自己牛逼才有资本。

网友:
这个时刻,技术的价值展现的淋漓尽致!

网友:
这种全套解决疑难杂症的技术类文章让我获益匪浅。

网友:
描述的很细致到位,从故障分析、原因推断,故障排出、校核验证层层深入,明显是有着多年实战经验的老师傅,这才是我们工科人所应该钻研和坚持的方向。

网友:
说的很专业,赞一个

网友:
已经很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