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接头结构咨询

楼主(2018-10-16):
各位好!
最近新接触压装结构对浮动接头结构有点疑惑,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
我看很多模型,常用的浮动连接主要也是以下三种。
1、气缸标准附件的浮动接头
2、带法兰的浮动接头,好像用的比较少
3.自制的浮动结构,当然也有标准的买

我看下很多压装出力比较大的基本都是采用自制的第三种浮动接头,是否是因为第三种他可靠性更强,不易损坏?
第一第二种好像没看过压装机用了,一般也只是配合笔形气缸用而已,这种浮动接头的承受力我也搜不到,有了解的朋友请分享一下,谢谢。
我一个压装机本来是用了第二种带法兰的浮动接头,两种浮动结构都是直接买现成的比较便宜,不过后面担心压坏还是换成第三种了,是否确实有这个风险,大概800N。
请问各位在设计浮动结构的时候都有什么考量或者依据吗?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第三种也有更便宜的标准件卖。第一第二其实是一个原理。除了径向误差,还能弥补角度误差。
压装机已经有了立柱导向,我觉得用第三种完全可以。
但是能不能压坏,我觉得还要做一下强度计算

网友:
前两者常用于工装治具类,承受的传递力不大。第三种基本上是用钢料加工而成,整个零件刚度高,能承受较大的力。所以都是根据承受力来使用的。

网友:
浮动接头实质还是联轴器,为了降低主动件和从动件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问题。

网友A:
买标准的也可以用的,不过量小还是自己制造更划算。不止是金钱,还有时间成本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标准的也可以用的,不过量小还是自己制造更划算。不止是金钱,还有时间成本等等

量小才要买标准的,数量多才考虑自己批量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小才要买标准的,数量多才考虑自己批量做

见仁见智吧,这个没有辩论的必要,做一段时间管理就明白了。

网友:
这方面的信息确实比较少,根据日常所见的设备,第三种在承受力较大的机构上面用的确实多一点,特别是油压缸,所看到的都是用的第三种。

网友:
最后一图没看懂动作原理。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气动一般用一二,液压用三。

网友:
液压方面了解的不够多啊。

网友C:
浮动接头,其实是一个可以承受轴向力的一个球铰,可以修正因导向机构与气缸油缸力方向不平行度,防止因活塞刚性连接的引起憋死和损坏。
第三个并不算是正常的浮动连接,活塞与推板连接比较松动,可以修正一点不平行度,好处是可以出力更大。
自制的浮动连接应该是活塞杆与推板的连接孔连接前后加球面垫圈,可以修正连接处因受力方向与运动方向不同的造成的误差

网友(2019-08-03):
  • 第一种比较适用于小行程,小受力的自动化场合,本身作用是减小气缸与被驱动件同心要求,保护气缸。浮动接头本身有大于5度的允许偏转角度,当气缸行程较长时,在伸出位气缸活塞杆处于悬臂状态,在浮动接头的引导下,活塞杆头部会有较大的径向偏移,相比气缸轴与被连接件的偏心,有放大效应,气缸活塞杆承受径向负载,气缸活塞与密封件磨损很快;
  • 第二种与第一种一样的,只不过增加了一个固定块,一些合适的场合可以直接用;
  • 第三种基本所有场合都适用,特别是一些重负载的场合,因为浮动接头径向不受约束,轴向有限制(小间隙),可以很好的补偿径向偏差,又不会引导气缸杆跑偏,适用性比较广。
    这三种接头都有现成的标准件,第三种一般根据使用场合可以自己制作,比较简单。有兴趣的可以参考https://mp.weixin.qq.com/s/68JlEZdMGls8cs08YUm5ng 这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C:
浮动接头,其实是一个可以承受轴向力的一个球铰,可以修正因导向机构与气缸油缸力方向不平行度,防止因活塞 ...

第三种因为浮动部分和固定座之间间隙的存在,气缸在高速伸出缩回时,浮动部分和固定座撞击声音很大,这个实际应用时都直接忽略这种撞击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