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进入数控车行业

楼主(2018-10-16):
应该从什么学习开始,最好有资料给提供下,谢谢大神们

网友:
你是想学数控车床。。。这个不难。。但需要一个过程、。找一台设备自己练

网友:
其实从普车开始最好!^_^

网友:
你想快点进步,最好的办法去找个中专的老师学习一下,因为学校教基础都是很系统的,而且老师都是有教学经验的,可能你自己看书看视频看两个月不如去学校学两天。。。这是过来人真心的建议,我个人资质不差为了配合生产学数控,在一个厂里半年都没摸明白,找了个中专的老师,三五天就搞定了,当然如果你觉得时间多想自己摸索也可以,坦白说数控车基础,也就是编程和把机器操起来,这是很容易的,都是模态指令,然后才是工作中三大方向积累:打表保证机床没问题 夹具保证夹持力没问题 切削参数根据实际调整,最多再加个切削液,你有基础再去网上看看别人做东西的小视频那种进步不是天天埋头工厂的人可以比的,因为机加工玩不出什么花样,就那么点东西,万变不离其宗,小窍门可以到抖音那里多看看,太多了。自学有个前提,就是你需要有基础,零基础自学最大的弊端就是很可能老师一分钟书上一句话,你要摸索好几天,可能你摸索下来觉得特别骄傲的东西仅仅是学校里的常识。这年头发展太快了,快得和传统工业有点格格不入

网友:
数控车分很多种的,国产的和国外的操作一般都不一样,看你接触的是哪种床子多了,不过都从操作入手,了解面板按键功能,车床简单动作怎么完成,这一套熟悉了就去了解系统,系统也分操作方法包括编程等等,了解之后可以学习指令,编辑程序,这个和加工工艺的熟悉同步进行,最好找个师傅,不然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