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好的机构使转轴自锁?

楼主(2018-10-16):
请教大家有没好的机构使转轴自锁?当旋转把手时候,物料能跟随转轴旋转,并能在任意角度自锁,谢谢大家了!

网友:
蜗轮蜗杆,目前手柄位置安装蜗轮

网友(点评):
我也是想在那安装一个涡轮蜗杆减速机,可是我印象中涡轮蜗杆都是可以自锁的,但是这两天在淘宝上买,咨询了几个卖涡轮蜗杆减速机的卖家,完全颠覆了我对涡轮蜗杆减速机的认知,有的卖家推荐我买减速比50或60的,...

网友:
surface pro的铰链结构,参考一下

网友:
就做个抱紧块的结构应该就可以了,可能有点伤轴

网友:
旋转阻尼器,笔记本电脑轴上用的。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自锁的机构,之前我们做的是采用有油压力,转动到位后,手工按钮启动,强力夹紧。

网友(点评):
KTC有标准的液压刹车抱紧器,结构紧凑80*80*80左右 中间一个光孔 一般挂在气缸出轴或者伺服伸缩杆侧 防止断气断电自锁用的

网友(点评):
厉害了,还有这种液压刹车抱紧器可以买,如果能买到就最好了,自己做比较麻烦的!

网友:
参考分度头吧

网友:
同样求教

楼主:
我也是想在那安装一个涡轮蜗杆减速机,可是我印象中涡轮蜗杆都是可以自锁的,但是这两天在淘宝上买,咨询了几个卖涡轮蜗杆减速机的卖家,完全颠覆了我对涡轮蜗杆减速机的认知,有的卖家推荐我买减速比50或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