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液压打包机的液压原理图

楼主(2018-10-16):
公司国外进口了一台,200多万全自动打包机就是采用的插装阀结构,没有液压原理图(怕泄密吧)有些部件图,比如阀组、电机泵。现在是打算仿制。如图,是网上看的液压打包机的液压原理图对吗?请教:
1. 如果采用大吨位的液压打包机,想采用电液换向阀替换普通换向阀是否可以;
2. 如果采用电液比例换向阀是不是更好?
3. 有的厂家用的是插装阀结构跟电液换向阀相比流量相同的情况下,哪种更好呢?
4. 这种打包机市面上很多,不知道跟老外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流量参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替换。没有大流量的电磁换向阀时,采用电磁换向阀+液控阀的电液换向阀来代替电磁阀进行控制。

网友:
1、实事求是,只从功能方面来说是可以的,但要看流量是否满足
2、比例阀不一定就好,要看你需不需要和程序是否控制好
3、换向阀比较好设计和控制,插装阀过油量大和泄漏小,国外的设备用插装阀应该基于插装阀的过油量大和泄漏小。

个人认为楼主这个行业的一些老工程师在没有液压原理图的情况下是可以仿制设备的液压原理,可以去请教他们。但控制程序就比较难仿了,需要不停的调试。

网友:
1.说一下你的系统流量和压力,再来看一下插装式和普通多路阀的优缺点。
2.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使用多路阀的安装灵活,一旦发生故障容易判断维修。
3.楼主公司在哪里?

楼主:
过两天老外来调试,到时候再讨论 ......

网友:
液压系统更耐用,操作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