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低惯量和高惯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16):
请问伺服电机的低惯量和高惯量是什么意思?选型原则是什么?

网友A:
转动惯量是转动物体乘以转动物体到回转中心距离的平方。低惯量的电机回转半径比较小,电机一般是细长型的。高惯量电机反之。

低惯量电机由于转动惯量小,从启动到加速或者从高速到减速再到停止,响应比较快,能够做频率比较高的往复运动。高惯量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是转动物体乘以转动物体到回转中心距离的平方。低惯量的电机回转半径比较小,电机一般是细长型的。 ...

,学习了

网友:
小惯量的电机制动性能好,启动,加速停止的反应很快,高速往复性好,适合于一些轻负载,高速定位的场合,如一些直线高速定位机构。中、大惯量的电机适用大负载、平稳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如一些圆周运动机构和一些机床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