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轴刹车系统

楼主(2018-10-16):
请教各位大神,第四轴的刹车系统具体结构,或者帮忙推荐成熟的标准件产品。老板想用分割器做个类似的工装。
现在在网上只能找到气刹,但是不知道油刹车和液压夹紧环具体怎么用,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跟汽车碟刹原理差不多吧

楼主:
图片里是和汽车蝶刹,原理差不多,就是不知道液压夹紧环是什么样的结构了!????

网友:
第四轴刹车系统要注意如下关键点:使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时的公式一样,轴制动率=同轴左、右车轮最大制动力之和/该轴轴荷×100%。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17 11:10第四轴刹车系统要注意如下关键点:使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时的公式一样,轴制动率=同轴左、右车轮最大制动力之和/该轴轴荷×100%。
谢谢!!

网友:
液压加紧就是两个楔子压紧以后刹车,但是也有摩擦片的那种,这种设备没接触过

楼主(2018-11-21):
磨插片的好像多数。

网友(2022-02-15):
我这有款小型油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