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在安全性和强度上替代聚四氟乙烯?

楼主(2018-10-17):
聚四氟乙烯,因为它良好的化学稳定性、耐磨润滑性、机械强度广泛的被机械工程应用,我们也一直在用。现在因为特殊需要,想做一些零件要求更大的硬度,不知道是否有成本相当的材料可以取代。请材料达人指点,说Au的朋友请绕行。

网友A:
POM的硬度更高,可加工性更佳,可以做齿轮。但耐酸性不如PTFE。
假如你愿意把应用说得具体点,相信别人会更好推荐。

网友B:
像楼主这样,不拿具体需求具体数据的,基本可以归为耍流氓。什么叫更大的强度,多大叫更大,哪方面的强度,适合在什么温度什么湿度什么酸碱度条件使用的。请问楼主是不是搞技术的

网友:
推荐改用氟胶板  名称:氟橡胶板  型号:YF0103  性能:最佳的耐油、阻燃、耐高温、耐化学腐蚀性能和抗老化性能,最重的橡胶;  用途:冲制各种高耐油、阻燃、耐高温、腐蚀性强的密封件、密封圈、缸膜衫里  及航天、航空领域使用;  参数:比重:1.99;扯断力:8Mpa;伸长率:300%;硬度:75°±5°。

网友:
材料代用是比较严肃的事,需要提出具体的性能要求,最好能数字化表达。

网友C:
硬度最低指标是多少?其他性能参照原材料呗?价格上浮几个点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M的硬度更高,可加工性更佳,可以做齿轮。但耐酸性不如PTFE。
假如你愿意把应用说得具体点,相信别人会 ...

我说的不够清晰,需要化学稳定性和硬度,加工塑性与前两项次要。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楼主这样,不拿具体需求具体数据的,基本可以归为耍流氓。什么叫更大的强度,多大叫更大,哪方面的强度, ...

之所以这么问,是有前提的,与PTFE比,性能够好的。能懂吗?就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材料更好才没办法标定要求。耍流氓会枪毙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弱智很难生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最低指标是多少?其他性能参照原材料呗?价格上浮几个点可以接受?

同重量价格参照铍青铜,但两者差距应该在25%,比铍青铜上浮25%没问题。我是在没办法给硬度指标,1、塑料跟金属硬度不同,2、我不知道目标硬度是什么样。但这个材料做易损部分。我们要求锡青铜的硬度在HB80-100,但铜的化学稳定性不好,想换换。

网友D:
之前用的是改性PTFE还是纯PTFE,如果是纯的,选用加玻纤,铜,二硫化钼等等的PTFE。纯PTFE硬度邵氏55-65,改性PTFE邵氏硬度60-70之间。也可以选用硬度更高的PEEK和PAI,邵氏硬度在80-90,机加性能也不错。但耐化学性没有PTFE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的是改性PTFE还是纯PTFE,如果是纯的,选用加玻纤,铜,二硫化钼等等的PTFE。纯PTFE硬度邵氏55-65, ...

十分感谢,很少听说工程聚合物这方面材料,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E:
peek化学性能和ptfe几乎一样,强度硬度远高于ptfe  还有就是太贵,小零件还行   大零件就呵呵了    ,、壹仟多一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E:
peek化学性能和ptfe几乎一样,强度硬度远高于ptfe  还有就是太贵,小零件还行   大零件就呵呵了    ,、壹 ...

嗯,只是了解一下,如果有客户想私人定制,就给他特殊服务

网友(2019-04-09):
如果让客户体验到带来的好处,他会买单的

网友(2019-07-05):
用POM+石墨烯可替代我们公司有研发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