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件要喷涂处理 需要酸洗

楼主(2018-10-17):
铁件要喷涂处理  需要酸洗  现在现在环保查的这么厉害   怎么处理 有什么解决办法?除了换材料  材料

网友A:
薄板用酸洗板做,  磷化完了再喷漆,厚板有黑皮的话抛丸后再磷化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板用酸洗板做,  磷化完了再喷漆,厚板有黑皮的话抛丸后再磷化喷漆

现在不是查环保吗  下游厂家酸洗池老被查封
说要用超声波除锈   这样不是增加成本了     在想用没什么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支撑件    换材质铝的话强度又不够  费用也增加

网友B:
换喷砂,或改用镀锌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喷砂,或改用镀锌管

先  折弯  焊接   后表面处理
镀锌管加工时表面已经破坏  后续处理会更麻烦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  折弯  焊接   后表面处理
镀锌管加工时表面已经破坏  后续处理会更麻烦吧

喷砂 不需要酸洗处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查环保吗  下游厂家酸洗池老被查封
说要用超声波除锈   这样不是增加成本了     在想用没什么 ...

6mm以下的酸洗板市场很常见,钢材厂家已经酸洗完了不需要你再找酸洗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以下的酸洗板市场很常见,钢材厂家已经酸洗完了不需要你再找酸洗厂家

买的钢管  然后折弯、焊接等工艺 最后需要喷涂

网友C:
表面镀蓝白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镀蓝白锌呢?

大神  求教下
镀锌前需不需要酸洗?或者说镀锌之前是怎么除锈的?

网友:
酸洗是化学除锈,盐酸和氧化铁反应,喷砂你就当是机械除锈吧,是直接把锈打下来。不让用盐酸是过分了,盐酸非常好控制。镀锌前当然要除锈(酸洗),不管你搞的多干净,到电镀厂都要重新除油除锈

网友:
我一批料没酸洗直接去喷了

网友(2020-02-20):
问题解决了吗?有环保型的清洗剂清洗的,与酸洗比的话,因为酸洗废水处理成本高,危废污泥成本高,所以综合成本差不多

网友(2020-05-25):
喷沙 ,  超声波也可以

网友:
楼主哪里的厂家,我们这边还是可以做的,一般酸洗磷化是在一起做的,很少听说分开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