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A C轴用什么传动方式比较合适

楼主(2018-10-17):
     一直想做个雕刻机玩,所以空闲的时间就看看雕刻机的结构,XYZ轴结构基本是丝杆导轨,之前考虑AC轴的时候开始用齿轮或者蜗轮蜗杆,后来觉得安装的件找人加工,不好保证精度。就想直接买成品,考虑了几种东西,
     第一谐波减速机 这个精度应该很高 价格会稍微贵一些。
     第二精密行星减速器 这个会有一些反向间隙。
     第三精密回转平台精度不知道怎么样。
    有没有对这方面了解的大神说说这方面怎么做,我是自己做着玩,所以不会有很好的加工条件。就算找人加工 精度也很难保证 ,前段时间看见论坛里面有个专门做雕刻机的大神,不知道还在么。

网友:
自己玩的雕刻机精密回转平台足够了。
机床的精度除了功能部件,还要受结构,控制等各方面的影响,总之精度是个系统的东西,自己玩的选前两个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嗯,主要是要从玩的过程 了解到这些东西的优缺点,适用场合。

网友:
有精密回转平台还是挺好的,如果二手淘宝到,否则要花大价钱。

网友:
回转平台用谐波减速机很奢侈啊,回转的精度保证了,那伺服电机的精度还有定位精度也要保证啊,要不这谐波加减速时用上也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A:
精密回转平台转速不是很快     定位精度差不多在0.03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回转平台转速不是很快     定位精度差不多在0.03度左右

好的 谢谢了

网友B:
跟个贴,坐等更多大神现身,我也在做雕刻机,BC结构,目前已经敲定B轴RV,C轴球式减速机,祝楼主进展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个贴,坐等更多大神现身,我也在做雕刻机,BC结构,目前已经敲定B轴RV,C轴球式减速机,祝楼主进展顺利

     之前玩来的,最近工作太忙搁浅了,想找个这方面的工作,这样能更好的了解,也有机会实践。

网友:
加油!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

楼主:
最近感觉论坛里面人好少。

网友C(2018-11-27):
1、谐波减速机输出不是线性的。。
2、行星减速单级的减速比很小,多级的外形很大,而且还有如你所说,回差较大,很难做到高精度
3、精密回转盘,没接触过,不知道是啥结构的。。

我个人现在也在做小铣床玩。。。我个人倾向于用精度稍高涡轮蜗杆减速机。。优点有几个 输出线性、输出扭矩大、能自锁、寿命长、间隙可调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谐波减速机输出不是线性的。。
2、行星减速单级的减速比很小,多级的外形很大,而且还有如你所说,回差 ...

谢谢了 有产品链接么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有产品链接么 学习一下

蜗轮蜗杆回转盘啊。。。铣床上常用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