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机器人折弯和冲床?

楼主(2018-10-17):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不锈钢箱体,设备主要有折弯、数控冲床,考虑在这两个工序上机器人辅助生产(减少劳动强度和人员,稳定产品质量),请各位提提意见和看法!

网友:
产品已成体系,后续变化不大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冲床可以设计专门的上下料系统,这样成本低,效果号

网友:
自己做还是请人做,一笔不小的投入,折弯要做到机床和机械手配合才好。

网友:
小件产品折弯可以考虑下萨瓦尼尼的折弯中心(相比AMADA等品牌售后可能会弱点),大件产品还是选AMADA或通快的吧。如果自己的机床改造可以咨询珠三角或苏南一带的自动化公司,那边做这些的相对比较成熟;
数控冲床改造意义不大,产品没拉伸等特殊孔的话建议买台大功率激光加工机吧,不锈钢表面覆上激光膜没多大问题

网友:
机器人折弯不好做的,折弯本来就是小批量生产,调试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
机器人辅助最多拿拿料,真正做到全部机器人化,投入很大的。

网友:
我这边主要就是做自动化的,方便的话我可以过去看看提供一个方案,我电话183223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