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如何加工钴铬钼材质上M4孔

楼主(2018-10-17):
本人机械菜鸟,遇到一个加工难题。钴铬钼材质,有一个深9mm的M4螺孔要加工。现在考虑过得方法一个是攻丝一个是用挑扣刀去挑扣,但是因为材料比较硬且孔小,这两种办法基本都失败了。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或者给推荐下刀具。

网友:
无非就是看谁硬。男人也是,必须要硬

网友:
这块钢丝螺套能行不?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
这个只要电火花腐蚀加工,把铜极做成丝锥,再把孔的螺纹慢慢腐蚀刻出来。

网友:
一个是用电火花加工,一个是用螺纹套,就是先钻个孔,大点的,再把螺纹套过盈配合砸进去,不过螺纹套材质和零件材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1-03-23):
想知道最后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21-12-20):
我们铌钛合金 和 钴铬钼材料的  有需要联系

网友:
电火花就好了啊,那外面弄一下,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