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气缸安装支架安装方向

楼主(2018-10-17):
职场小白,对气缸不是很熟,请问下图三种气缸固定方式哪种是对的,理由呢?
个人浅薄见解觉得支架应该反向安装受力比较好,但是是不是两种反向安装方式都可以呢?
同向安装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
看好不好上螺丝了, 受力应该都一样

网友A:
个人认为都可以,但是支架能不能加强下,焊个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都可以,但是支架能不能加强下,焊个加强筋

这是买气缸配的

网友(点评):
啥? 配的就不能焊吗? 其实配的其承受力完全足够才对,不要犹豫,直接用

网友B:
第二种螺丝好装一点,其他没什么,随便用。

网友:
标准的用法是第二个, 当然,由于空间受限制,或结构的方便,一三的用法也可以。

网友:
装配工艺

网友:
第二种是最常用的方式,其余两种不好拧螺丝。

网友:
方便安装,怎么都行,厂家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安装方便与否

网友:
1.3螺栓可能不好上吧

网友:
给楼主顶一下帖

网友:
都可以呀,我习惯是第二种,第三种省空间,结构做结实一点尽量不去不考虑受力的影响吧

网友:
呵呵,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螺丝好装一点,其他没什么,随便用。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第二种除了安装方便外,看起来也很美观。在不影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另外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