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工时计算

楼主(2018-10-17):
请问在计算加工工时的时候,是用线速度还是用主轴转速更合适?
数控立式加工中心,数控龙门铣床,数控车床等粗加工和精加工时,线速度或者主轴转速取多少合适?

网友:
  概念是不一样的,线速度是考量你所加工用刀具的线速度能力,一般不会取到满负荷,按其三分之二取比较适合。主轴转速要通过线速度和工件加工直径(或者刀具半径)换算过来的。也要视机床能力。

网友:
线速度是数控车的,主轴转速是加工中心的,两个选用不一样。
粗加工或者精加工得看工件材质和精度要求来设定

网友:
转速是根据切削刀具需要的切削线速度计算的,公式是s=1000Vc/πD,一般刀具的最高切削速度(Vc):高速钢50 m/min;超硬工具150 m/min;涂镀刀具250 m/min;陶瓷·钻石刀具1000 m/min 3加工合金钢布氏硬度=275-325时高速钢刀具Vc=18m/min;硬质合金刀具Vc=70m/min(吃刀量=3mm;进给量f=0.3mm/r)

扩展资料:

1、转速(Rotationl Speed),是硬盘内电机主轴的旋转速度,也就是硬盘盘片在一分钟内所能完成的最大转数。转速的快慢是标示硬盘档次的重要参数之一,它是决定硬盘内部传输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硬盘的速度。硬盘的转速越快,硬盘寻找文件的速度也就越快,相对的硬盘的传输速度也就得到了提高。硬盘转速以每分钟多少转来表示,单位表示为RPM,RPM是Revolutions Perminute的缩写,是转/每分钟。RPM值越大,内部传输率就越快,访问时间就越短,硬盘的整体性能也就越好。

2、硬盘的主轴马达带动盘片高速旋转,产生浮力使磁头飘浮在盘片上方。要将所要存取资料的扇区带到磁头下方,转速越快,则等待时间也就越短。因此转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硬盘的速度。

3、主轴转速应根据允许的切削速度和工件(或刀具)直径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