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单个齿出现缺陷,无法判断原因

楼主(2018-10-17):
最近接到客户的一个质量投诉,说我厂生产的链轮(06B-1 21齿)有一个齿有缺陷,导致传动过程中噪声很大。替换了链轮或者切掉有缺陷的那个齿,能大幅降低噪声。

我们的链轮齿是用滚齿机滚出来的,如果是刀具缺陷,应该不会存在21个齿中有单独一个齿产生缺陷。客户三坐标测量发现这个齿的滚子半径要比其他齿小0.25mm。

各位能否帮我分析一下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可能原因。或者告知链传动中噪声的产生与链轮有什么关系,比如链轮的径向跳动,或者其他尺寸问题。

网友A:
链节被拉长了

网友B:
会不会链轮表面处理原因。

网友C:
最后一刀,滚齿没滚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刀,滚齿没滚到位吧

交货数量一共是1500件,客户反映说几乎每一个链轮都会有一个齿,滚子直径不对。测量结果是,其他20个齿的尺寸几乎一致,就唯独一个齿小了25丝左右。如果最后没滚到位,那么也应该是一个渐变过程,尺寸不会突然变小。而且滚齿是两个一滚,至少上面一个链轮尺寸是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链轮表面处理原因。

没有表面出来,只是做了齿部感应淬火,应该不会出现某一个齿尺寸变小。而且数量很多,1500件,不大可能出现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齿不好,当然客户送检数量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节被拉长了

客户更换挑选过的替换,噪音就明细下降了,而且,切掉不好的那个齿,运动中也能大幅降低噪声。客户判断不是链条原因,认定是链轮缺陷。

网友:
主要原因大致分为:磨损;起麻点、剥落、渗碳层碎裂;疲劳;撞击;波纹、起棱和冷变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货数量一共是1500件,客户反映说几乎每一个链轮都会有一个齿,滚子直径不对。测量结果是,其他20个齿的 ...

描述一下整个工艺过程吧

网友D:
应该是在加工第一个齿和最后一个齿出现的问题,可能零件在这里出现了跳动,至于噪音怎么产生的,应该是零件缺陷留出的间隙,链条给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述一下整个工艺过程吧

锯料-钻孔-车(轴承孔留余量)-滚齿-齿部淬火-轴承孔精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在加工第一个齿和最后一个齿出现的问题,可能零件在这里出现了跳动,至于噪音怎么产生的,应该是零件 ...

滚齿加工是展成法,从上往下滚,用的是同一个刀齿,不是铣床铣齿,如果说装夹不紧,那所有齿都会滚偏,很难理解为什么就一个齿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刀,滚齿没滚到位吧

没滚到底,那也应该是一个尺寸渐变过程,逐渐变小,不会其他20个齿尺寸到位,就单单一个齿尺寸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