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下面结构为何是过约束

楼主(2018-10-17):
看图,求大神解答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那要从这个零件的空间自由度说起。
一般有X,Y,Z,及绕其旋转的A,B,C六个自由度,不同的约束条件(高低副)会限制不同的自由度,当六个自由度全部被限制就固定了,此时再增加的约束条件就叫过约束。
所以上面用了浮动接头。保证运动件不会过定位。

网友A:
气缸的轴线,不完全平行于导向轴的轴线,就会过约束。
类同于你的两根导杆,如果这两个导杆自身就不是很平行,一头间距小一点,一头间距大一点,并且,直线轴承和导向杆为0间隙,不说用气缸推,就是用手推,中间那个滑移体也不会运行过去。。。两个导杆,本身就过定位了。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下。 机床夹具设计上,一面两孔定位采用削边销,就是考虑减少多余约束的目的。

网友B:
运动件被导杆、直线轴承限制了5个自由度,剩余X方向。
气缸与运动件直接连接,又会限制Y′、Z′、X′三个方向,所以说过约束了。
增加了浮动接头后,气缸与运动件的多余约束被释放,只剩下X方向。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忽然间好像明白点了,那中间那个滑块来分析的话,若往复方向为X,那一个导杆就已经把剩下的Y,Z和A B四个自由度定死了,只剩下一个X和一个绕杆旋转的自由度,然后再来一个导杆虽说把旋转的自由度给限制了,但同时又重复约束了YZ方向和AB方向,不知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件被导杆、直线轴承限制了5个自由度,剩余X方向。
气缸与运动件直接连接,又会限制Y′、Z′、X′三个 ...

看书上写的好像说气缸加上之前该机构就已经处于过约束状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书上写的好像说气缸加上之前该机构就已经处于过约束状态了

4楼的朋友有说到这一点,两个导杆本身会导致某几个方向的过约束。
但是实际应用中,因为直线轴承正常会有10个μ左右的容许误差,加上导杆微调,一般不会把双导杆约束认为是过约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书上写的好像说气缸加上之前该机构就已经处于过约束状态了

其实写书的人意思是机构直接+气缸是过约束状态。4楼说的很正确,不过教材上一般在实例中不会吧平行杆之类的导向结构作为过定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写书的人意思是机构直接+气缸是过约束状态。4楼说的很正确,不过教材上一般在实例中不会吧平行杆之类 ...

明白了,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的轴线,不完全平行于导向轴的轴线,就会过约束。
类同于你的两根导杆,如果这两个导杆自身就不是很平 ...

恩,现实应用中还是很多用的双导杆

网友D:
把它当成机构简图,就不存在加工精度问题,这是一个理论问题.
过约束不会影响自由度的计算,一根导向杆限制4个自由度,两根平行导向杆限制5个自由度,自由度减少,这时不存在过约束,存在虚约束.
当引入气缸,气缸理论与导向杆平行,其并不能限制第六个自由度,所以这时才是过约束.过约束是在加入气缸连接后才产生的,因果倒置.
实际生产中,气缸装配无法保证与导向杆平行,所以才采用浮动接头补偿角度误差,避免过约束.

网友(点评):
将的很对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公司内部的教程吗?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两根导杆就是过约束了,你看一看一根有那些约束,添加第二根只是控制了旋转,在其他方向上都属于过约束

网友:
两根导杆的安装精度,运动件上导杆孔的加工精度,对三个方向的尺寸精度都影响运动件是否能顺畅。

网友:
3楼4楼说得对,也很详细。

网友:
这是常用的一个机构,我没有觉得过约束。

网友:
嗯是在讲气缸直联滑块的过定位,使用浮动接头可避免该过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公司内部的教程吗?看起来还不错

是网上找到的一本讲非标设计基础的书

网友(点评):
什么书啊,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它当成机构简图,就不存在加工精度问题,这是一个理论问题.
过约束不会影响自由度的计算,一根导向杆限制4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三点确定一面